单片机能控制 这个 切割机吗附图

楼主(2013-11-07):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图来晚了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智能控制(或自动控制)需要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检测或传感部分,将当前的参数或状态传送给mcu,然后是第二部分就是运算,对当前参数或状态的运算,然后是执行机构,对你的设想来说执行机构就是可以产生位移的机械部分。

网友C(2016-12-31):
应该可以,需要加不少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