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步进电机的保护问题

楼主(2013-11-07):
    这几天准备做一个用步进电机控制的门禁,但是发觉步进电机的发热量实在是太大(我在单片机上调试是发现),现在就想问一下有什么方式可以对它进行一下保护,使能用于长时间的工作呢? 谢谢!!

网友A:
如果转速太慢的话 发热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转速太慢的话 发热是正常的

嗯好的

网友B(2017-05-25):
因为你缺少电机方面的知识。
电机就是个电感。你给电感加一个直流脉冲,它的电流会直线上升,在它未升到限定的电流值之前,你要撤除脉冲,这样温度就不会太高了。
也就是说,你驱动电机的脉冲宽度是有限制要求的。

网友B:
以上是静时的电流变化。
运转时,还会有反电势,它阻止电流增长,这时的计算更为复杂,不在此述了。
有一点可以肯定,发热是你驱动不当,且未能与负载配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