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要运行的最简单条件

楼主(2013-11-11):
一个单片机要运行,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呢?大家想想,首先一定需要电源吧,没有电单片机怎么能运行呢,所以肯定是需要电源的,这里的51单片机5V供电的,所以外围要加一个5V的供电电压.

其次,单片机运行是有一定速度的,比如1秒钟执行多少次频率,既然涉及到的稳定的频率,那么就会有一个时间周期,多长时间运行一次,如果不规定这个时间周期,那单片机就不稳定,无法有节奏稳定的去执行一个任务,所以这里肯定是需要一个时钟,一般在外围,这是一个晶振来提供这个时钟的,但是有的单片机内部也有时钟,外部的时钟如果坏了,或者不接外部时钟的时候,内部时钟也能够运行,比如STC公司出口的STC12C2052单片机就是具有内部时钟的单片机.

有了电源,有了时钟,还需要什么呢?当单片机启动的时候,或者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怎么办,是不是重新开始运行呢?重新开始运行,那就是需要重新上电,但单片机通电上电的时候,内部有些部件(单片机内部是由许多各种部件组合而成的)因为达到正常工作电压有个很小的延时,此时这些部件都是工作不正常的,所以要不断的进行复位操作,直到电压稳定后,复位就停止,单片机才能正常工作,所以不能缺的还有复位电路,比如STC公司的STC12C2052单片机内部集成了复位电路,这样就不需要外接复位电路了.

网友A(2014-01-25):
浅显易懂,希望楼主多一些这样的帖子,有利于零起点的初学者更加直观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