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汇编语言让8位数码管显示1 本人 刚接触 单片机 本站的板子电路图 有些 地方...

楼主(2013-11-12):
本人  结合电路图  写的 汇编 程序 如下
         org 0000h
        dula bit 2.6
        wela bit 2.7

        main:   setb p2.7
        mov p0,#00h
        clr p2.7
        setb  p.6
        mov  p0,#06h
       clr p2.6
       simp $
       end
烧入 板子 显示 不成功  求高手 指点

网友A:
;晶振:11.0592
;数码管的显示,动态显示,只显示2位数字
ORG 0000H
duan bit P2.6 ;定义段选端口
wei bit P2.7  ;定义位选端口

;-------------以下显示第一个-------
DISPLAY:MOV DPTR,#TABLE ;数码管显示子程序
mov A,#2   ;第一个数码管显示2

MOV P0,#0  ;清除数码管显示,消隐
setb duan  ;直通段选74hc573
clr  duan  ;锁存
LCALL DELAY1

mov P0,#11111110B  ;选择个位数码管,即第一位数码管,当然也可以选择其它位
setb wei  ;直通段选74hc573
clr  wei  ;锁存

楼主:
能不能 详细点.........

网友A(2014-03-22):
在单片机开发板上面,通过看电路图可以得知,八位数码管的段选都是连在一起的,所有的段选和位选都接在2个74hc573上面,通过控制这两个芯片就能实现控制数码管的显示,具体你可以看一下光盘里面提供的视频教程。

网友B(2014-08-07):
一共有八个数码管,你只显示1,得关闭前七个数码管,也就是控制位选,然后送段码即可,二楼发的程序就可以实现

网友C(2024-03-17):
        dula bit 2.6
        wela bit 2.7

        org 0000h
        ajmp  main

main:
        setb p2.7
        mov p0,#00h
        clr p2.7
        setb  p.6
        mov  p0,#06h
        clr p2.6
        simp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