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电机反转速度会慢的吗?

楼主:
我的电机是 28BYJ-48 的5V的 正传速度和旋转度 都比同样参数反转快 和 大。 我的这个是减速电机, 减速电机的反转速度和角度会比正转有差距吗?

网友A(2013-11-14):
速度是一样的 我测试过

网友A:
如果你那个速度不同 可能是程序问题 或者电机有问题

网友A:
建议你把程序贴上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把程序贴上来看看

我贴上来 但是[]里的文字就没有了[        DISCUZ_CODE_0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把程序贴上来看看

用 代码贴上来 出现这个 管理员同志 [        DISCUZ_CODE_0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把程序贴上来看看

#include<AT89X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CCW[8]={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
uchar code CW[8]={0x09,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
        unsigned char jishu=0;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sbit K4=P3^3;
sbit FMQ=P3^6;

void delaynms(uint aa)
{
  uchar bb;
  while(aa--)
  {
   for(bb=0;bb<115;bb++)
   {

   }
  }

}

void delay500us(void)
{
  int j;
  for(j=0;j<57;j++)
  {

  }
}

void beep(void)
{
  uchar t;
  for(t=0;t<100;t++)
  {
   delay500us();
FMQ=!FMQ;
  }
  FMQ=0;
}

void motor_ccw(void)
{
  uchar i,j;
  for(j=0;j<8;j++)
  {
   if(K3==0)
{
   break;
}
for(i=0;i<8;i++)
{
   P1=CCW;
   delaynms(2);
}
  }
}

void motor_cw(void)
{
  uchar i,j;
  for(j=0;j<8;j++)
  {
   if(K3==0)
{
   break;
}
for(i=8;i>0;i--)
{
   P1=CCW;
   delaynms(2);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r;
uchar N=64;

while(1)
{
   if(K1==0)
   {
    beep();
  for(r=0;r<N;r++)
  {
  if(K1==0)
    motor_ccw();
    if(K3==0)
    {
     beep();
   break;
    }
  }
   }
   else if(K2==0)
   {
    beep();

        for(r=0;r<N;r++)
  {
    if(K2==0)
        motor_cw();
    if(K3==0)
    {
     beep();
   break;
    }
  }
   }

   else if(K4==0&&jishu==0)
   {

         for(r=0;r<N;r++)
  {

           motor_cw();

                }
                 if(r==N)
                jishu=1;
                }
         else if(K4==0&&jishu==1)
         {
         for(r=0;r<N;r++)
  {

           motor_ccw();

                }
                if(r==N)
                jishu=0;
         }

   else
   P1=0xf0;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DISCUZ_CODE_1        ]

[        DISCUZ_CODE_1        ] 管理员 你的回复我只能看到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DISCUZ_CODE_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