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报警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1-16):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ADDRESS: 001DH

网友A:
这个不是报警

楼主: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ADDRESS: 001DH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34
creating hex file from "exam1"...
"exam1" - 0 Error(s), 3 Warning(s).
你好,这个提示对编程没影响吧

网友B(2014-05-02):
有定义的没有用到,不会影响程序运行

网友C(2014-07-18):
同意“地板”所说,定义或声明没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