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STM32做的贴片机软件系统

楼主(2013-11-05):
牛逼啊 能分享更多的资料吗?

网友A:
看看这个我拍的视频

用STM32做为主控,

三个轴, X.Y, 一个转角度,  往下贴的是气缸

输出加减速频率控制步进电机,一般100KHZ输出

用PCB软件导出文件, 用办公软件打开后,编辑元件的料槽,排好后放在SD卡,插入到控制器,选择要加工的文件,打开后进行加工

软件系统还在完善,未来功能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