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一个关于蜂鸣器播放音乐的问题?

楼主(2013-11-17):
/************************************************
跳线设置:
1.蜂鸣器和继电器 共用p2.2 ,跳线J5设置到23端选中蜂鸣器
2.J7拔掉,双排针除PSEN外全部插上

效果:
                        1,生日快乐歌曲
相关知识点:
                        1,利用单片机的定时器精准定时
************************************************/

#include"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32=P2^2;
uchar i,j,time1,time2;
uint code array1[]={
                                        400,400,650,650,650,1200,
                                        400,400,650,650,650,1200,
                                        400,400,650,650,650,650,1200,
                                        400,400,650,650,650,1200
                                        };
uchar code array[]={
                                        0xfd,0x79,0xfd,0x79,0xfd,0xc7,0xfd,0x79,0xfe,0x21,0xfe,0x05,
                                    0xfd,0x79,0xfd,0x79,0xfd,0xc7,0xfd,0x79,0xfe,0x51,0xfe,0x21,
                                        0xfd,0x79,0xfd,0x79,0xfe,0xc0,0xfe,0x84,0xfe,0x21,0xfe,0x05,0xfd,0xc7,
                                        0xfe,0x99,0xfe,0x99,0xfe,0x90,0xfe,0x21,0xfe,0x51,0xfe,0x21
                                        };

void delay(uint m)
{
    uint n;
        for(;m>0;m--)
                for(n=125;n>0;n--);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
        TL0=0;
        EA=1;
        ET0=1;
        TR0=1;
        while(1)
        {
                time1=array[i++];
                time2=array[i++];
                if(i==50)
                        i=0;
                delay(array1[j++]);
                if(j==25)
                        j=0;
        }

}
void init() interrupt 1
{
        TR0=0;
        P32=~P32;
        TH0=time1;
        TL0=time2;
        TR0=1;
}
我想要问的是:
uchar code array[]={
                                        0xfd,0x79,0xfd,0x79,0xfd,0xc7,0xfd,0x79,0xfe,0x21,0xfe,0x05,
                                    0xfd,0x79,0xfd,0x79,0xfd,0xc7,0xfd,0x79,0xfe,0x51,0xfe,0x21,
                                        0xfd,0x79,0xfd,0x79,0xfe,0xc0,0xfe,0x84,0xfe,0x21,0xfe,0x05,0xfd,0xc7,
                                        0xfe,0x99,0xfe,0x99,0xfe,0x90,0xfe,0x21,0xfe,0x51,0xfe,0x21
                                        };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0xfd,0x79,0xfd,0x79。0xfd是什么意思?,0x79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播放一个音调要两个16进制代码?为什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请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A(2014-01-17):
我也刚刚在学这个 不明白什么意思 但是恰好刚刚看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了:曲谱存贮格式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Name{音高,音长,音高,音长...., 0,0};        末尾:0,0 表示结束(Important)音高由三位数字组成:
                个位是表示 1~7 这七个音符
                十位是表示音符所在的音区:1-低音,2-中音,3-高音;
                百位表示这个音符是否要升半音: 0-不升,1-升半音。

音长最多由三位数字组成:
                个位表示音符的时值,其对应关系是:
                        |数值(n):  |0 |1 |2 |3 | 4 | 5 | 6
                        |几分音符: |1 |2 |4 |8 |16 |32 |64                 音符=2^n
                十位表示音符的演奏效果(0-2):  0-普通,1-连音,2-顿音
                百位是符点位: 0-无符点,1-有符点

调用演奏子程序的格式
                Play(乐曲名,调号,升降八度,演奏速度);
        |乐曲名           : 要播放的乐曲指针,结尾以(0,0)结束;
        |调号(0-11)       :        是指乐曲升多少个半音演奏;
        |升降八度(1-3)          : 1:降八度, 2:不升不降, 3:升八度;
        |演奏速度(1-12000):        值越大速度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