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如何同时控制三台独立的步进电机

楼主(2013-11-19):
原理图如附件,是摇头灯上的一部分,L392D/A3992SBT分别控制一个二相四线步进电机,单片机是STC12C5616AD,分开来单独控制每台
  步进电机我会,但三台步进电机同时独立运转(起停根据需要随意控制)我不知道如何控制,连思路都没有。我学单片机约3个月,请教各位前辈给我个思路?能给一个参考程序当然最好,多谢了。

Schematic Prints.pdf

网友A:
有三个以上的定时器单片机就可以实现,  以前做过三轴控制

楼主:
这个是路是个成品上和电路,而且能正常运转,可是我自已来写程序时却不会,所以来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B:
io口控制不太方便了 3个太多了

网友B:
只能用专用的 芯片来控制了

楼主:
我自已的理解是:单片机是一条一条指令执行的,A电机运转时B电机就不会运转,如果要同时可以单独控制那是不是不有矛盾?另外要么是可以用单片机的位控制,可是单片机不是直接控制电机的,是通过另一IC来控制电机,电机IC好象也没办通过简单的位控制来达到控制的目的,所以我彻底没辙了。求各位大虾给指条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