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的PB4和PB5口

楼主(2013-11-21):
今天调电路,发现STM8S103的PB4和PB5口,不能输出高低电平,在百度查了一下,由于这两个口是传输IIC信号的,所以是芯片只有开漏输出,设置推挽是没有用的,使用时,要在两个口加上拉电阻。

网友A:
好久没来,冒个泡

网友B:
的确如此

网友C(2018-04-12):
这两个口够讨厌的,坑人

网友D:
开漏输出可以输出低电平

网友D:
原来你的事STM8啊 看成32的,32的开漏可以输出低电平

网友E(2021-05-06):
我已经被坑了这两个引脚。现在板子都出了,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只能走飞线   问题是用另两个引脚飞线由于板子设计的原因。原来的pb4.5
也接到一起了。  这样引脚间会不会有电流输出
比如说其他引脚是低电位时。lpb4.5会不会有电流输出到其他引脚。上?

网友F(2021-08-27):
谢谢提醒。特别是初学者,没有深入学习,使用时很容易被这些特殊情况给困惑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