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家具的无线设备的设想

楼主(2013-11-21):
        首先,要可直接与220V连接,或者可使用太阳能充电,或无线充电,采用壁挂或吸盘试。通讯采用无线组网,可以是wifi或者蓝牙,因为这两种设备可以设置进行局域网的组建。最好可以是多主机通讯,这样可以让设备自行发送控制命令,而不必设置一个主机。对于监控采集设备,当出现危机情况,可以向其他设备和用户终端,发送报警信号,警告用户,和关闭其他设备。有自我设备检测功能。对于输出设备,可以与开关并联,达到多种方式并行控制。
       对于安装,要方便,最好可以即买即按,一切设置,利用上位机软件进行控制。设备号码以及设备执行功能可在上位机软件内实现。避免拆装设备进行调试设置。
       对于环境检测设备,可以进行报警行为设置,当检测到危险情况时,使设备自行发出指令,控制其他设备,并提示用户。其设置,也可通过上位机软件进行设置。
       对于安全,有安全密码,防止恶意行为或干扰。

网友A(2014-09-03):
现在应该就有这样的设备吧

网友B:
应该还要有备用系统。所谓的备用系统就是:当前系统出现意外或死机时,会有一个这样一个系统,它可以临时替代当前系统,作为临时的控制作用,在当前系统恢复正常时,又会重新作为当前的系统,使智能家居系统能够每时每刻不间断、安全和高效地运行。

网友C:
高见设想,厉害

网友D:
利用太阳能这点好像没见过

网友E(2016-01-27):
路过学习了,我也在研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