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73an后边的an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3-11-21):
我买了一个74hc573an锁存器按照资料上接好了但是没有反应我不能控制它,
我的接法是eo接低电平;le接P2^1口;怎么不能用啊?会不会是在我焊接的时候损坏啦?急急急

网友A:
OE低电平,LE高电平,DN高电平,QN输出来是高电来,它们的引脚分别是:1,11,D0——D7分别是2脚到9脚...Q0-Q7是19脚到12脚,检查一下有没有弄错。

楼主:
谢谢你!我做了一个光立方,vcc接+5v  oe接低电平,le接P2口,可是写程序怎么也控制不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单片机起震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