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板子装好之后,测试不成功

楼主(2013-11-23):
本人板子第一次点。电脑win7 64

usb转串口线驱动安装成功。端口COM14

板子也能上电。

但是跑 测试程序不能通过。
程序提示: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后来我掰扯,把电池也装上了。  还是不起作用。

这会不会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A:
下载不进去是吧,那你看看原来的程序在运行没有 如果没有 可能是单片机没有起震

网友A(2014-02-24):
解决方法我集中放在了本帖子 http://www.51hei.com/bbs/dpj-18011-1.html

网友B:
你是不是使用电脑USB供电了?电脑USB电压低,你换手机充电器充电就好了。我刚买来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C(2014-07-27):
有时候是有地板所说的这个情况

网友D:
stc芯片下载是需要冷启动的,有了上面这个提示以后把电源开关关掉然后再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