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uv4 编译问题 求高手

楼主(2013-11-23):
keil 编译时遇到问题
linking...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 SN: K1MMC-S242SC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 2009
"点阵时钟.obj"
TO "点阵时钟"
RAMSIZE(256)
*** FATAL ERROR L256: MODULE CONTAINS DUPLICATE SEGMENT NAMES
    SEGMENT: ?PR?TIMER0?点阵时钟
    MODULE:  点阵时钟.obj (点阵时钟)
Target not created

请问 怎么回事,  编译其他的程序没问题,就是这个程序有点大,是不是有限制?

网友A:
模块包含两段名字  肯定不行啊

网友A:
你改下名字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B:
模块包含重复的区段名称

楼主:
改好了,2个中断名字重了,看不懂英文,就是不好啊,谢谢了

楼主:
头一次写这么长的程序,9K多 以为是编译器有限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