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帮忙

楼主:
求大神帮忙!直流小电机调速系统编程(用C),仿真图如附件所示,三个按键功能分别为加速、减速、反向。

网友A(2013-12-18):
1、驱动直流电机靠的是H桥电路,你的桥电路呢?
2、驱动程序并不难,先确定PWM的周期。然后定时器中断,如果你的PWM频率定义为1Khz的话定义一个100us的中断,在中断中用以下语句{tim_pwm++;if(tim_pwm >=100){tim_pwm = 0;}}
在主循环中有以下判断{if(tim_pwm < ZHB){R = 0;L = 1;}else{R = 0;L = 0;}if(tim_pwm > ZHB){R = 1;L = 0;}else{R = 0;L = 0;}}以上就是正反转的控制流程,调节占空比可以通过按键扫描进行++或- -(注:ZHB是占空比)

网友A:
说错了,把上面的1Khz改成100Hz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