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无线信号穿墙较好

楼主(2013-11-24):
有个项目,不知选用哪种方案,求做过的大侠给投个票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2 项 ), 共有 322 人参与投票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毫无疑问 波长越短 穿透能力越强

网友B:
说的好 波长越短 穿透能力越强

网友C:
你们都错了 应该是波长越长穿透力越强,wifi 是2.4g的信号波长很短 一般穿2堵墙就不错了,而fm收音机是100兆赫的在地下室都能收到,波长再长一点的是以前打仗的时候用的电台信号穿过几个国家都没问题

网友D(2014-07-09):
透过了,315M的,不过波特率只有50KBS

网友E:
315M的 波特率 能到9.6 就不错了

网友F(2014-08-18):
短波传输距离远并不是因为他穿透力強,而是因为它是反射传输的

网友G(2014-12-31):
wifi蓝牙2.4G都在2G赫兹附近,容量是够大,但是功率做大很不好(1是不太容易,2是微波波段的信号(中型微波雷达能煮泡面←_←,为了下一代,不建议接触大功率微波,),,),,,,

网友H(2017-02-15):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错了 应该是波长越长穿透力越强,wifi 是2.4g的信号波长很短 一般穿2堵墙就不错了,而fm收音机是100 ...

嗯 你说的对

网友I:
波长越长穿透力越强

网友J(2017-09-21):
波长越短穿透能力越强,譬伽马射线,但是波长越长传播距离越远因为绕射能力越强,其实就是衍射

网友K:
引用 网友D:
透过了,315M的,不过波特率只有50KBS

50k你的315m很速度啊

网友L(2017-11-24):
lora,视距可以到5km,城市里面可以到1km

网友M:
毫无疑问 波长越长穿透能力越强,长波都 可以全球了

网友N(2018-05-24):
Lora最好。美国先科。

网友O:
长波传播的远?

网友P(2018-06-28):
频率越低,波长越长,穿透能力越强。所以,315M最好。 不过315与433相差不多,这时就要看哪个频段干扰情况更小,更干净了。

网友Q:
如果只是穿一个墙 2.4g可以的 多堵墙需要更低频率 其实可以用900m lora

网友R(2019-07-30):
关键是通讯速率的要求,要求通讯快,当然要选G以上的,但距离肯定短,对通讯速率不高又要远的,当然是选低频的,低频穿透性才强

网友S:
emmm,难道不是和功率有关?功率越大穿透能力越强?

网友T(2019-10-31):
应该是短波穿透力比较强

网友U:
需要看是用在什么环境,短距离穿墙高频较好,长距离一般是信号衍射,低频较好。
传输距离远一般选用低频通信。

网友V(2020-02-21):
315M肯定是最好的, 频率越低,穿透性能越好, 2.4G,蓝牙,wifi都属于2.4G频段

网友W(2020-04-16):
波长越长,穿透力越弱,绕射能力越强,因此传输距离长;波长越短,穿透力越强,绕射能力弱,传输距离短

网友X:
穿墙能力强看波长长的频率低的,但是信息携带少;弱的波长段频率高,可携带大量信息,二者似乎不可兼得,所以铺5g技术需要很多基站建设

网友Y(2020-07-20):
玩得转的就是最好,其他空谈没意义!

网友Z(2020-08-30):
引用 网友P:
频率越低,波长越长,穿透能力越强。所以,315M最好。 不过315与433相差不多,这时就要看哪个频段干扰情况 ...

严重不符!38KHZ统制几十年,那不是盖的!

网友AA(2020-09-29):
两个方面吧,波长越长,绕过能力越强,也就是衍射。如果两个设备之间隔的是一个柱子,那肯定波长长的跨的柱子多。如果两个设备之间隔的是整面的墙,没法绕过,那就是波长短的能穿透更厚的墙。

网友N(2021-01-19):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错了 应该是波长越长穿透力越强,wifi 是2.4g的信号波长很短 一般穿2堵墙就不错了,而fm收音机是100 ...

正解   波长越长越容易穿墙

网友AB(2021-10-16):
引用 网友A:
毫无疑问 波长越短 穿透能力越强

错了,波长越短,衍射能力越弱,遇上南墙就撞上了,绕不过去,穿透不来。波长长的,两边的波就绕过南墙了。但是,波长短,发射功率要求低,卫星上能量能省一点是一点,短波通信,c波段,后来发展到k波段。

网友AB:
引用 网友S:
emmm,难道不是和功率有关?功率越大穿透能力越强?

能量守恒,各个波段是找平衡点。短波,频率高,功率要求小,衍射能力弱,无遮挡最适合,或者靠云层反射。长波,频率低,功率要求大,衍射能力强,反射能力弱。想想早期的广播AM的khz和FM的Mhz。

还有现实干扰的考虑。

网友AC(2022-02-24):
波长越长的信号,对应频率越低的信号,当然功率也得有!

网友AD(2022-05-01):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错了 应该是波长越长穿透力越强,wifi 是2.4g的信号波长很短 一般穿2堵墙就不错了,而fm收音机是100 ...

老大说得实在有理,高。实在是高

网友AE(2022-12-17):
楼主的问题有些让人理解产生误会,涉及“穿透”与“绕射”两个概念,按照一般人理解,楼主所说的“穿墙”应该是什么频率的信号能更好绕过墙壁,频率越低绕射能力越强,选315,433合适,但如果把“穿墙“理解成穿透的话,那选择频率高的(wifi,蓝牙),频率越高穿透能力越强。

网友AF(2023-03-01):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错了 应该是波长越长穿透力越强,wifi 是2.4g的信号波长很短 一般穿2堵墙就不错了,而fm收音机是100 ...

是的!频率越高波长越短     频率越低!波长越长

网友AG:
频率高了,穿墙效果不好,传输速率高,频率低了,效果好,传输速率低。怎么用看使用要求了。

网友AF(2023-04-20):
频率越低 波长越长  !频率越高 !波长越短!穿透力强波长要chang !

网友AH:
引用 网友F:
短波传输距离远并不是因为他穿透力強,而是因为它是反射传输的

波长 长了还可以跨越障碍物

网友AI(2023-09-10):
波长越长穿透力越强,比如潜艇通讯,长波电台,都能围绕地球转圈;
波长越短穿透力越差,短到极致就是光谱,光基本不具有穿透力;
但波长越长载波通讯速率越低,实际使用时我们一般根据环境取折中;
现有科学框架内没有穿透力又强速率又高的频谱,引力波通讯除外;
若穿透可用76-108MHz之间的模块更好

网友AJ(2024-01-03):
好文章 学习了。。。。。。

网友AK(2024-08-03):
0.5GHz~3GHz电磁波对墙体具有很好地穿透性。同手机通信频段相似且功率更低不会伤害身体。其他详见:
https://wenku.so.com/d/4ad73ae2af4a031503a14350ac2e3d18

网友AL:
频率越低,穿墙效果越好

网友AM:
信号真的可以穿透水泥墙面吗?不都是靠衍射过去的吗?

网友AN(2024-09-23):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错了 应该遣ǔぴ匠ご┩噶υ角浚瑆ifi 是2.4g的信号波长很短 一般穿2堵墙就不错了,而fm收音机是100 ...

说得对,不愧是专业人士。
在不考虑谐振窗口(如有色玻璃)的情况下,一般地说频率越高,衰减越快。大雾中的透射距离,白光不如红光,红光不如红外,红外不如毫米波雷达。有人说伽马射线穿透力强,其实高空的伽马射线能到达地面的很少。
不仅电磁波是这样,声波也是如此,频率越高衰减越快。超声波衰减就很快,很难远距离传送。而次声波衰减则较慢,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