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程序结构说明

楼主(2013-11-25):
//////////////////////////////////////////////////////////////////////////////////
首先是注释,当然,如果没有这部分可以省略
注释内容:
标题:ds1302时钟芯片驱动程序
文件:ds1302.h ds1302.c
日期:  2010-3-11
版本:  1.10(试验通过版)可用xl600-xl1000单片机综合试验仪试验
邮箱:  acsdf139@163.com       qq:526083029
网站: 无
////////////////////////////////////////////////////////////////////////////////////
然后是描述
用法:首先在主程序内添加头文件#include"ds1302.c"
在程序中使用dsgettime(&currenttime)函数获取时钟芯片的时间数据
使用timetostr(&currenttime)函数将时间数据转换液晶字符
使用datetostr(&currenttime)函数将日期数据转换液晶字符
///////////////////////////////////////////////////////////////////////////////////////
然后是版权,这部分就省略不写了
///////////////////////////////////////////////////////////////////////////////////////
//注释部分完成之后,下一部分是头文件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之后是宏定义,用回车隔开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之后是管脚定义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管脚定义后,为变量定义,定义内容按字节大小顺序排列
char a,b,c;
uchar d,e,f;
int h,i,j;
uint k,l,m;
float n,o,p;
double q,r,s;
//变量定义后为数组定义
uchar x[5]=[0,1,2,3,4];
uchar code y[5]=[4,3,2,1,0];
//之后为结构体定义
typedef struct u
{
   uchar v;
   uchar w;
}u;
//最后为函数声明
void init();
void scan();
void display();
//函数声明后,接变量赋值,同一类型在一行内赋值
a=b=c=0;
d=29;e=39;f=99;
void main(void)
{
    //变量赋值
    a=b=c=1;
    //函数使用
    init();
    //定时器,计数器,中断的设置
    TMOD=0x10;
    TH1=(65535-10000)/256;
    TL1=(65535-10000)%256;
    EA=1;
    TR1=1;
    while(1)
    {
      scan();
            display();
    }
}
//主函数后是函数
void init()
{
  //函数内容
}
void scan()
{
    //函数内容
}
void display()
{
    //函数内容
}
//最后是中断函数
void zhongduan(void) interrupt 2 usigned 0
{
  //函数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