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整理4.26-4.30

楼主(2013-11-25):
总体分为两类
一、avr单片机类
二、铅酸蓄电池类
一、avr单片机
硬件
1、片内rc振荡器
通过配置熔丝位来设置频率
2、定时器中断
定时器比51功能全面
定时器自带与分频
定时器分频:
0x01,无分频,0x02,8分频,0x03,64分频,0x04,256分频
0x05,1024分频,0x06,下降沿触发,0x07,上升沿触发
两个8位定时器,1个16位定时器,
定时器可设置多种模式,主要四种,普通模式,CTC模式,快速pwm模式,相位修正pwm模式
t1的tcnt1、ocr1a、ocr1b、icr1为16位定时器
也就是说t1定时器功能引脚有两个。
定时器1与icr1配合,输入捕捉寄存器,实现捕捉功能
捕捉功能一般用于频率测量
定时器捕捉功能和定时器的计数功能不能同时使用
测量原理
测频法:在限定的时间内(如1秒)检测脉冲个数
测周法:测试限定的脉冲个数之间的时间。
低频采用侧周期法,高频采用侧频法。
定时器出示值计算
晶振,分频,时间,255(8位)65535(16位)
1秒=1000毫秒
晶振7位
晶振/分频=1秒需要累加次数
1秒累加次数/100=10毫秒累加次数
256-10毫秒累加次数=初值,初值的16进制
3、中断源比51多
21个中断源,
中断入口程序设置
外部中断
外部中断触发方式0x01(低电平),0x02(任意电平变化),0x03(下降沿),0x04(上升沿)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中断函数名><中断向量号>
4、io口控制与51不一样
portx为输出
ddrx为输入输出设置
pinx为输入
5、熔丝位
CKSEL时钟选项,CKOPT放大选项,SUT与CKSEL[0]配合使用控制启动时间,先写仨,以后补充。
6、串口中断
7、ad
单端:以接地为基准
差分:以两端电压差为基准
增益:放大,增益值即放大的倍数,增益大,信号值大,噪声也大。
数字增益主要是调节数模转换输入的脉冲幅度,其值过小,会造成丢失误码的增大;但是,如果幅度过大,因数据脉冲严重切顶,噪声脉冲增加,数字信号信噪比也会劣化,也造成干扰误码的增加.数字增益的最佳值是调整在数字电路输入的域值范围内的上限.数字增益的大小,不会增加或减小输出音频功率的值,只影响解码器的工作状态.
差分输入:是将两个输入端的差值作为信号。
分辨率:数字量变化一个最小量时,模拟信号的变化量,定义满刻度与2n的比值。
转换速率:完成一次
软件
编译环境方面:
avr有多种编译环境,icc编译环境,gcc编译环境(在linux下编译),cvavr,iar
其中cvavr比较适合初学,带有引导程序设置自动设置初始化功能。
位操作方面:
icc环境下不支持对端口的位操作,cvavr支持位操作,其他的没用过。
按位操作是在不改变其他位的情况下对寄存器的某一位进行操作的方法。如果直接赋值,则会影响其他位。
if((PINA&0x01)==0x01) //判断最低位是否为1
a|b按位或,置位,PORTA=PORTA|0x01,使PORTA最低位为一,
a&b按位与,清零,PORTA=PORTA&0x7f,使PORTA最高位为零,
a^b按位异或,翻转,PORTA=PORTA^0x80,使PORTA最高位翻转。
~a,按位取反
定时器方面:
tccr(0,1,2)控制寄存器,用于设置工作模式,分频设置
timsk中断屏蔽寄存器:
在程序中,timsk可以控制t0,t1,t2,三个定时器的,定时中断,和捕捉中断的屏蔽与开启。
tifr中断标志寄存器:
相对51来说,定时器的ocr可以自动输出定时器波形,而不需要cup管理。
ad方面:
ADMUX adc模式选择寄存器
refs:参考电压
adlar:转换结果对齐,左对齐,右对齐
mux:模拟通道与增益选择位

二、铅酸蓄电池类
特点:
阀控密封铅酸蓄电池具有蓄能大,安全和密封性能好,寿命长,免维护等优点,在光伏系统中被大量使用。使用期间不用加酸加水,电池为密封结构,不会漏酸排雾,电池设有单向排气阀,气压过大自动打开。
分类:
agm电池,gel(胶体)电池。
参数:单个铅酸蓄电池电压为2v
1、开路电压,工作电压,工作电压低于开路电压
2、容量安时(ah),毫安时(mah)
   容量分为理论容量,额定容量,实际容量
   其中实际容量小于理论容量
   额定容量,安国家标准,保证电池在一定放电条件下   应该放出的最低限度容量。
3、内阻,包括欧姆内阻和极化内阻
4、能量,在一定放电制度下,蓄电池所给出的电能。
5、功率与比功率
   功率:单位时间内所给出能量的大小
   比功率:单位质量所给出能量的大小
   电池比功率大,表示可以承受大电流。
6、电池寿命,包括使用周期和期限。
电池的基本结构:
正负极板,电解液,隔膜,电池壳盖,安全阀,其他零件(端子,连接条,极柱)
失效模式:
1、干涸失效:氢气,氧气,水蒸气,酸雾从电池中排除。
2、容量过早损失:不适宜的循环条件(高速充放电),缺乏特殊添加剂,低速率放电,物质利用率盛,极板薄。活性物质视密度低,装配压力低。
3、热失控失效,工作环境温度高,充电设备电压失控,电池过热,内阻下降,形成恶性循环。
4、负极不可逆硫酸盐化,长时间不充电。
5、板栅腐蚀与伸长,过充电。
电池使用条件及维护方式:
1、浮充电压
正常位2.5v,温度补偿系数为3mv每度,12v正常浮充电压为13.62v,补偿系数为18mv每度。
单体电压不低于2.16v,12v不低于13.20v,如果低于,进行均衡充电。
2、均衡充电
采用恒压限流,按2.35v补偿为5mv每度均充频率为半年1次 12v采用恒压限流充电,充电电压按
14.4v,温度补偿系数为30mv每度
均匀充电条件
单体电池浮充电压低于2.16v。
新电池安装调试后,需要进行12小时均匀充电。
电池放电超过5%的额定容量时。
搁置不用时间超过三个月
全浮充运行一年以上。12v全浮充运行6个月以上。
最好不要过放电
使用环境在15度到35度之间,最好在25度左右。
整流器(开关电源)的设置,浮充电压,均充电压,均充频率,时间,转均充判据,转浮充判据,环境温度,温度补偿系数、直流过压警告,欠压警告,充电限流值。
专业概念:
最大功率点
受环境温度,太阳光强度影响,光强不变,温度升高,光伏电池开路电压降低,功率降低。温度不变,光强增大,电压不变,短路电流增加,功率增加。
MOSFET驱动电路
场效应晶体管,主要控制电压。
涓流充电
补偿自放电,是蓄电池保持完全充电状态的小电流连续充电。也撑维护充电,采用脉冲电流实现。
pwm:用数字电路,控制模拟电路,使电源输出电压,在环境变化时,保持恒定,镍氢电池智能充电器中采用的脉宽PWM法,通过调整PWM的周期、PWM的占空比而达到控制充电电流的目的。
脉冲电流
方向不变,强度随时间周期性改变的电流。
电阻,加电一段时间-断电一段时间。
电容,正向加电,反向放电。
充电控制过程:
蓄电初期电压快速上升;中期电压缓慢上升,延续时间较长;末期电压开始上升,当蓄电池中的水
被电解,应立即停止充电,防止损毁电池。
pwm充电原理:
在不改变pwm方波周期的前提下,通过软件的方法调整单片机pwm控制寄存器来调整pwm的占空比,从而控制充电电流。设计到ad和pwm端口在调整充电电流前,单片机先快速读取充电电流的大小,然后把设定的充电电流与实际读取到的充电电流进行比较,若实际电流偏小则向增加充电电流的方向调整PWM的占空比;若实际电流偏大则向减小充电电流的方向调整PWM的占空比。
pwm控制过程:1、设定定时器周期,2、在pwm控制器寄存器中设置接通时间(占空比)3、输出方向设置,(通过那个io口输出)4、启动定时器,5、使能pwm控制器(pwm开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