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识别不到芯片的原因

楼主(2013-11-25):
这两天做了两块stm32的最小系统板,都失败了,但之前做的那个是好的,插上之后,就是识别不到cpu,今天才发现,原来是由于模拟电源,模拟地,模拟基准没有接好。

网友A(2015-07-12):
请问是怎么处理模拟电源,模拟地,模拟基准的,才能识别到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