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一下今天所学数据库创建的代码,软件班可以看看

楼主(2013-11-25):
    把今天学习的代码总结了一下,系统了一下,这样学起来会更加方便,还是我常说的那句话:多看、多思、多记笔记、多总结。
    总体来说数据库不难,难就难在可能一些人头疼英语,这个没关系,代码只是一些简单的单词拼凑,不讲究英语语法,只是依靠编程语法。我想,各位学完C语言之 后再去学习T-SQL语言会很简单,因为T-SQL语言比起C语言来说逻辑性没那么强,基本上都是直白的语句。虽然逻辑性不是那么强,但是从记忆量上来说 可能会比C语言多一点,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多练习、多记忆。编程讲究的是手脑结合。
    看看今天所学代码,我基本上都是以实例的形式列出,所以结构就不仔细说明,课上讲的很清楚。

--创建数据库
create database rj1204
on
(
    name=rj1204,
    filename='D:\数据库练习\rj1204.mdf',
    size=3,
    maxsize=10,
    filegrowth=5
),
filegroup ruanjian
(
    name=rj1204_1,
    filename='D:\数据库练习\rj1204_1.ndf',
    size=3,
    maxsize=10,
    filegrowth=5
)
log on
(
    name=rj1204_log,
    filename='D:\数据库练习\rj1204_1.ldf',
    size=3,
    maxsize=5,
    filegrowth=2
)
--修改数据库
--为数据库增加数据文件
alter database rj1204
    add file
       (
           name=rj1204_data_1,
           filename='D:\数据库练习\rj1204_data_1.mdf',
           size=3,
           maxsize=5,
           filegrowth=10%
       )
--为数据库添加日志文件
alter database rj1204
    add logfile
       (
           name=rj1204_log_1,
           filename='D:\数据库练习\rj1204_log_1.ldf',
           size=3
       )
--为数据库添加文件组,但是未向里面添加文件
alter database rj1204
    add filegroupruanjian_1
--添加数据文件到指定文件组--ruanjian_1文件组
alter database rj1204
    add file
       (
           name=rj1204_data_2,
           filename='D:\数据库练习\rj1204_log_2.ndf'
        )
    to filegroupruanjian_1

--修改数据文件名称--32行处的rj1204_data_1 改为rj1204_data_11
alter database rj1204
    modify file
    (
       name=rj1204_data_1,
       newname=rj1204_data_11,
       filename='D:\数据库练习\rj1204_data_11.mdf'
    )

--修改数据文件大小
alter database rj1204
    modify file
    (
       name=rj1204_data_11,
       size=4
    )
    --利用这个原理可以修改maxsize,filegrowth

--设置文件组为默认,例如将ruanjian文件组设置为默认
    alter databaserj1204
       modify filegroup ruanjian default

--删除数据文件,例如删除rj1204_1
alter database rj1204
    add file
    (   name=rj1204_2,
       filename='D:\数据库练习\rj1204_2.ndf'
    )tofilegroup ruanjian  --添加这个语句的原因是文件组ruanjian是默认文件组,里面只有一个数据文件,根据数据库规则得知,第一、不能删除含有文件的文件组;第二、不能删除默认文件组的唯一文件,所以我们先添加一个文件,这样默认文件组里就包含唯一一个文件了

alter database rj1204
    remove filerj1204_2

--删除日志文件
alter database rj1204
    remove filerj1204_log_1

--移除文件组
--移除之前确保文件组里没有文件,而且文件组必须是非默认文件组,所以删除文件组之前应先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命令的组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