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电池的开发过程

楼主(2013-11-25):
最大功率点,受环境温度,太阳光强度影响,光强不变,温度升高,光伏电池开路电压降低,功率降低。温度不变,光强增大,电压不变,短路电流增加,功率增加。
pwm:用数字电路,控制模拟电路,使电源输出电压,在环境变化时,保持恒定,镍氢电池智能充电器中采用的脉宽PWM法,通过调整PWM的周期、PWM的占空比而达到控制充电电流的目的。

pwm控制过程:1、设定定时器周期,2、在pwm控制器寄存器中设置接通时间(占空比)3、输出方向设置,(通过那个io口输出)4、启动定时器,5、使能pwm控制器(pwm开启条件)

涓流充电
补偿自放电,是蓄电池保持完全充电状态的小电流连续充电。也撑维护充电,采用脉冲电流实现。

脉冲电流
方向不变,强度随时间周期性改变的电流。
电阻,加电一段时间-断电一段时间。
电容,正向加电,反向放电。

pwm控制过程:1、设定定时器周期,2、在pwm控制器寄存器中设置接通时间(占空比)3、输出方向设置,(通过那个io口输出)4、启动定时器,5、使能pwm控制器(pwm开启条件)

MOSFET驱动电路
场效应晶体管,主要控制电压

密封铅酸蓄电池
特点:
阀控密封铅酸蓄电池具有蓄能大,安全和密封性能好,寿命长,免维护等优点,在光伏系统中被大量使用。
充电控制过程:
蓄电初期电压快速上升;中期电压缓慢上升,延续时间较长;末期电压开始上升,当蓄电池中的水被电解,应立即停止充电,防止损毁电池。
充电方法:
在初期、中期快速充电,恢复蓄电池的容量;在充电末期采用小电流长期补充电池因自放电而损失的电量。

单片机主要工作
优化太阳能工作效率,针对蓄电池电量采用适合方式充电,负载恒流输出,通过温度,光照,判断白天黑夜切换通电充电,通过光控时控,控制负载的开关状态。通过按键调节光照时间。

avr
1、片内rc振荡器
通过配置熔丝位来设置频率
2、定时器中断
3、片内eeprom
4、io口控制与51不一样
portx为输出
ddrx为输入输出设置
pinx为输入
5、熔丝位
6、定时器
普通模式
ctc模式
快速pwm模式
相位修正pwm模式
7、eeprom
8、twi
相当于iic

程序
if((PINA&0x01)==0x01) //判断最低位是否为1
a|b按位或,置位,PORTA=PORTA|0x01,使PORTA最低位为一,
a&b按位与,清零,PORTA=PORTA&0x7f,使PORTA最高位为零,
a^b按位异或,翻转,PORTA=PORTA^0x80,使PORTA最高位翻转。
~a,按位取反
tccr(0,1,2)控制寄存器,用于设置工作模式,分频设置
编译器自带delay延时函数头文件,可直接用。
定时器分频,
0x01,无分频
0x02,8分频
0x03,64分频
0x04,256分频
0x05,1024分频
0x06,下降沿触发
0x07,上升沿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