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网友解答的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3-11-25):
我当初在百度文库里面上传了一个我自己总结的《个人总结如何在PE系统里面安装iso系统镜像》文档,可能有的人有些地方看不懂,前几天一网友加我QQ问了几个问题,以下是他的问题和我做出的回答,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
问题一:iso镜像解压后拔下u盘,是解压到电脑硬盘吗?
        回答:是的,是解压到电脑硬盘上。只要解压到电脑的非系统分区即不要解压到C盘即可。但是也不绝对是c盘,例如安装双系统,一个安装在c盘,一个在D盘,那么就不能加压到C和D盘,要选择其他盘符。至于拔不拔u盘这个根据情况来,有时候不拔也可以,但有时候不拔可能出错,具体我遇到的情况也不同,不好肯定的回答。

问题二:怎么用虚拟光驱加载镜像?

        回答:虚拟光驱加载镜像很简单,只需要打开虚拟光驱,选择“载入”,然后找到你的iso镜像即可,最好不要关闭虚拟光驱,最小化即可。不一样的虚拟光驱加载镜像的方式不一样,不一定都是“载入”这个选项,看看只要是"打开“的意思就行。各个版本的PE系统里面都有虚拟光驱软件,有的就在桌面上放着,或者在PE开始菜单里面也能找到。

问题三:关于修改bios的问题

        回答:这一步在安装完系统后并不是必须的操作,这要看你是怎么引导起来你的u盘的,引导u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快速引导,一种是传统引导。快速引导就相当于是一次性的东西,只对于本次有效,下次便会自动回到原来的默认设置,一般的快捷键是:  F12 。而传统的引导是真正的进入bios环境进行设置,也就是进入之后满屏幕的英文,稍微有点恐怖。进入bios后打开 ”Boot“ 选项卡,一般是最上面倒数第二或者第三个。这个选项卡的主要功能就是设置第一启动项的,也就是电脑开机的瞬间首先从哪里寻找系统,然后通过对应的引导和配置文件将系统启动。只要看到有First second 等字样就是设置启动项的。例如第一个启动项是光盘、第二个启动项是本地硬盘,当电脑启动时首先检查的是光盘,如果光盘里面有系统,那么就直接加载光盘,剩下的硬盘就不会再去检测。我问题三:关于修改bios的问题

        回答:这一步在安装完系统后并不是必须的操作,这要看你是怎么引导起来你的u盘的,引导u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快速引导,一种是传统引导。快速引导就相当于是一次性的东西,只对于本次有效,下次便会自动回到原来的默认设置,一般的快捷键是:  F12 。而传统的引导是真正的进入bios环境进行设置,也就是进入之后满屏幕的英文,稍微有点恐怖。进入bios后打开 ”Boot“ 选项卡,一般是最上面倒数第二或者第三个。这个选项卡的主要功能就是设置第一启动项的,也就是电脑开机的瞬间首先从哪里寻找系统,然后通过对应的引导和配置文件将系统启动。只要看到有First second 等字样就是设置启动项的。例如第一个启动项是光盘、第二个启动项是本地硬盘,当电脑启动时首先检查的是光盘,如果光盘里面有系统,那么就直接加载光盘,剩下的硬盘就不会再去检测。我们主要是启动u盘上的PE系统,所以第一启动项设置为u盘,第二启动项无所谓,这样电脑启动时就会首先加u盘了,但是利用这样的方式加u盘安装完系统之后就要把启动项再改为:第一启动项为本地硬盘,第二启动项为光盘(这个不一定,主要是看第一启动项),大部分电脑bios默认设置是: 第一启动项为光盘,第二启动项为本地硬盘。
        如果你是利用的快速引导的方式安装完就不用再修改bios了

附加补充:启动项主要就四种----光盘(有CD/DVD-rom字样)、硬盘(一般是你的硬盘型号字样)、网卡(LAN、Network字样)、可移动设备(Removable、或者你的移动硬盘、u盘型号的字样)

        我建议一般新手可以直接利用ghost安装系统,或者还原版iso镜像安装系统(打开镜像包,里面有明显的后缀为gho的文件,大小一般在600M以上),只需要提取里面的gho文件,再利用ghost还原即可,简单易懂。
        使用官方安装版的话稍微有点难度附加补充:启动项主要就四种----光盘(有CD/DVD-rom字样)、硬盘(一般是你的硬盘型号字样)、网卡(LAN、Network字样)、可移动设备(Removable、或者你的移动硬盘、u盘型号的字样)

        我建议一般新手可以直接利用ghost安装系统,或者还原版iso镜像安装系统(打开镜像包,里面有明显的后缀为gho的文件,大小一般在600M以上),只需要提取里面的gho文件,再利用ghost还原即可,简单易懂。
        使用官方安装版的话稍微有点难度的,牵扯到提取,设置,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