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一个数值小于255的变量为unsigned int类型和unsigned char类型,结果完全不一样啊?

楼主(2013-11-25):
程序如下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j;
        for(;t>0;t--)
        for(j=0;j<123;j++);
        }
做了一个延时函数,其中变量j  定义成unsigned int j; 和 定义成unsigned char j;延时的结果完全不同.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unsigned char 只需要用一个字节处理速度 非常快 int用2个字节 所以慢了很多了 反汇编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char 只需要用一个字节处理速度 非常快 int用2个字节 所以慢了很多了 反汇编就知道了

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