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 改进一下

楼主(2013-11-27):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20=P2^0;
sbit  P21=P2^1;
sbit  P22=P2^2;
sbit  P23=P2^3;
sbit  P24=P2^4;
sbit  P25=P2^5;
sbit  P26=P2^6;
sbit  P27=P2^7;
void Delay_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
                for(j=115;j>0;j--)
                {;}
        }
}
void main()
{
        int k;
        k=3;
        while(k>0)
        {
                P20=0;
                Delay_ms(500);
                P20=1;
                P21=0;
                Delay_ms(500);
                P21=1;
                P22=0;
                Delay_ms(500);
                P22=1;
                P23=0;
                Delay_ms(500);
                P23=1;
                P24=0;
                Delay_ms(500);
                P24=1;
                P25=0;
                Delay_ms(500);
                P25=1;
                P26=0;
                Delay_ms(500);
                P26=1;
                P27=0;
                Delay_ms(500);
                P27=1;
                k--;
                }
                P20=0;
                P21=0;
                P22=0;
                P23=0;
                P24=0;
                P25=0;
                P26=0;
                P27=0;
                Delay_ms(10000);
                P20=1;
                P21=1;
                P22=1;
                P23=1;
                P24=1;
                P25=1;
                P26=1;
                P27=1;

}

网友A:
时间不对的,你自已改一下就可以了,不知还有没有更简结的,下们高手指导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k,m,m1;

unsigned char code dis1[10]={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00,0xff};

void Delay_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
                for(j=115;j>0;j--)
                {;}
        }
}
void main()
{

     while(1)
       {
          k++;
                for(m=0;m<8;m++)
                  {
        P2=dis1[m];
            Delay_ms(5000);
                }

if(k==3)
        {
        for(m1=8;m1<10;m1++)
                {
                P2=dis1[m1];
            Delay_ms(50000);
            k=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