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 求帮忙 急!!

楼主(2013-12-01):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b)  //延迟
{
        unsigned char j;
        for(;b>0;b--)
                for(j=1;j<200;j++);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LED;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k;
   j=0;
   P1=0x00;
           for(i=0;i<5;i++)
  {
                 delay(500);
                 P1=~P1;                     //左边是输出寄存器,右边是输入寄存器
                 j++;
                 if(5==j)
         {
                 LED=0xff;
                 for(k=0;k<9;k++)
          {
                  if(k==0)
                {
                LED<<=1;
            delay(500);
                }
                else

          {
                  LED=~LED;
                LED<<=1;                 //原数据取反后左移 再取反
                LED=~LED;
                /*P1=LED;                         //51具有锁存器
                LED=_crol_(LED,1); */
                delay(500);
      }
                P1=LED;
                   }
                 }
     }
}
                                             为什么在protel上可以跑,在实验板上跑不起来。

网友A: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你看看晶振电容这些接好了没有?如果是stc单片机可以不用接复位电路 以及ea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