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的 51 AVR 选择 怎么用啊??

楼主(2013-12-02):
开发板上的 D12 指示灯亮代表什么状态啊??刚通电,它就亮了、

网友A:
怎么问的问题?文不对题?

网友A:
51单片机和av啊单片机的复位方式不同,一个是高电平复位另一个是低电平复位,开发板上面有一个跳线就是选择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复位方式的,

网友A:
psb(101).jpeg 选择51的这一端就是高电平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51的这一端就是高电平复位

明白了,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