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电话遥控的设想

楼主(2013-12-07):
我现在想做一个用电话遥控的电路,其部分做法如下:由于电话又如下的特征:
电话线中的电压是20V。当有电话呼入时,电话线电压上升至48V,话机便响铃。当摘机应答时,电话线电压又会下降至10V。
电话线路对电流有一定的限制,进入电缆前就安装了保险丝。交换设备供出一个个模块出来时都有电,电话线是48V供电,线路上已串接了电阻,每一端大约600欧姆,负载稍微超过,交换机就会认为摘机,这样就会影响通讯。电话响铃的时候耗电量是最大的,线路设计时已经考虑到正常通话的电流,平均每户48V的直流电不超过20毫安。在某个用户端长时间取电100A时就会被监测设备监测到,自动给该用户闭电。

目前使用的程控交换机,直流馈电电压是48V,由于铅蓄电池是浮充工作的,电话机挂机时实际电压约直流50V。当电话机摘机后,话机直流回路接通,话机中有电流,这时电压降为7-10V,视线路长短、话机不同而异。
  话机摘机后的电流不相同,受用户线路、电话机及局内交换设备影响。一般在20-30mA。挂机时电流应该在5微安左右。
  当铃响时,振铃电压是75V、频率为16-25Hz的交流电压。
我可以用二极管来阻止待机情况的干扰,用稳压管来解决来自电话来电的电波的干扰,将电话的信息通过计数器来来进行分析,当电话只是响一声的时候认为这个信息时有效的,通过放大电路将其放大后使得继电器工作,控制电路的通断;而电话响两声的时候这要将这个信息判为是无效的信息,使得电路布工作;这个用计数器可以完成,但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电话响两声的时候有一个时间间隔,我需要等待,这需要一个延时电路来搞定,不知道哪位高人能够指点一二,让我成功的完成这个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