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和开发板 怎样产生不同大小的直流电压??

楼主(2013-12-06):
现在我想根据18B20传来的温度上升或下降,通过单片机的算法,最终产生5v,8v,12v,16v 的直流电压(直流电压大小在算法里自动实现),施加在半导体制冷片的两端,咱这个开发板可以完成吗???最终就是类似于PWM波施加在制冷片的两端,

网友A(2014-03-02):
用pwm或者da实现

网友B(2014-07-27):
是的,不过开发版的最高只能输出五伏电压,你在da外面加一级别放大电路才行

网友A:
支持板凳得说法

网友C:
我建议使pwm,这样可以节约一个da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