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 如何产生 不同大小的直流电压?

楼主(2013-12-06):
我想根据采集的温度值上升或下降,通过单片机程序,还有开发板,最终产生,5V  8V,12V,16V,20V的 直流电压,然后把这个电压施加在半导体制冷片上,开发板能实现吗???
NE555  这个能用到吗??

网友A:
ne555只能产生脉冲只能产生脉冲

网友A:
单片机开发板上面的d a c0832能输出直流电压但是最高但是最高只能是五伏,那如果你要输出这么高的电压必须要做一个转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开发板上面的d a c0832能输出直流电压但是最高但是最高只能是五伏,那如果你要输出这么高的电压必须 ...

单片机产生PWM波,然后可以直接施加在半导体制冷片上吗?? 还需要数模转换吗??

网友A:
这样不需要了,,也可以实现,现在用p w m可以代替da

网友B:
电压测量前加几个电阻分压,使分压最高电压不超过5V,下偏置电阻并一个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测量前加几个电阻分压,使分压最高电压不超过5V,下偏置电阻并一个小电容。

你的意思是 BUCK降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