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转换模块————小白又来了

楼主:
买的电源转换模块,想把12v的转换成5V的备用,可是买的板子网上没有技术说明,让我这小白搞不懂啊,输入我是知道在哪里可是 输出就不知道了 各种插针啊,现在就有个130马达想试试看 中间那个地方我试过了 刚开始能转之后就不转了,万用表测显示3.3那个是1,3V  5V那个链接 电机就不转 所以想问问师傅们,这个正确链接方法是啥啊

X宝买的

X宝买的

网友A(2013-12-09):
看了图中标示,自己理解,不一定准确。可以不插电,用万用表测试电源输出引脚和芯片引脚是否对应。
芯片是AMS1117,一种低压差的稳压芯片。(请在百度中自己搜索芯片资料,查看引脚定义)。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图中标示,自己理解,不一定准确。可以不插电,用万用表测试电源输出引脚和芯片引脚是否对应。
芯片是 ...

谢谢啊 那这个板子下边左右两侧的“+-”是啥?也应该是输出吧,万用表测了3,3V那个,可是电压是1.3V,这是为啥呢?

网友A:
这个不知道你的电路板的布置了。你的USB口输出对吗?
我图中指出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道你的电路板的布置了。你的USB口输出对吗?
我图中指出的电压正常吗?

USB那个是接输入的,芯片和输出电压正确,就是3.3V那个测量是1.3v,你画的那个输出引脚接上130马达后,电机没反应啊

网友C:
板子是坏的 估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板子是坏的 估计

当电脑USB做输入时,输出的就可以驱动电机转,而12V那个做输入就不可以,3.3v那个就是1.3v,5v倒是对的,凑活用吧

网友D(2017-01-08):
板子有问题

网友E(2017-04-05):
肯定3.3V输出芯片有问题

网友F:
一楼说的对的。。先查一下两颗芯片的引脚定义。再去查看

网友G:
那个1.3伏的应该是电压转换插脚

网友H:
当电工,要学会爬图。我一直说电工:不会爬图的是“瞎子”,不会编程的是“哑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