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变PWM控制电机转速及显示转速

楼主:
为什么我的数码管上显示的数据会跳动,理论上不是应该在一段时间内的脉冲一定频率的脉冲数是不变的,即使变化也应该是多一或者少一,可是我的这个程序为什么会变化这么大,求解释,刚学不久,不是很懂,求大神帮忙,课程需要,如果可以的话帮忙修改一下,万分感谢!

774 Bytes, 下载次数: 65

电机转速

网友A(2013-12-09):
程序很乱,需要一个一个调试,各个功能要分开调试,再总和,自己学习,不懂可以问的,但是不要依赖别人。
加油。

网友B:
个人 感觉你应该修改一下几个方面:
1、主循环按键扫描程序,改成松开按键后响应,即消抖结束后判断按键是否松开,如果是则执行。
2、按键消抖将后面的判松开去掉,否则长按此键的话,你的数码管就不会显示,原因很简单,程序一直在while(!dec);
3、定时器中断0的优先级要比定时器1的优先级高,建议调换一下,或者在定时器1中断程序中开始时禁止定时器0中断,结束时再开定时器0中断。
4、个人感觉就这些,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