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L9110控制直流电机—还是我这个小白

楼主(2013-12-11):
大神们早上好好,我又来了,这次是问题比较混乱,呵呵!
51单片机控制L9110s驱动一个普通的130马达,实现正反转,程序如下:

#include <AT89X52.H>                                //包含头文件
sbit IN1A=P2^0;                                                //单通道测试仅使用
sbit IN1B=P2^1;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unsigned int i;
        while(1)
        {
                IN1A=1;IN1B=0;                                //正转
                for(i=0;i<60000;i++){}                //延时
                IN1A=0;IN1B=0;                                //停转
                for(i=0;i<40000;i++){}                //延时
                IN1A=0;IN1B=1;                                //反转
                for(i=0;i<60000;i++){}                //延时
                IN1A=0;IN1B=0;                                //停转
                for(i=0;i<40000;i++){}                //延时
        }
}

L9110s的板子的电源VCCGND都接在了51单片机开发板上的VCCGND接口上,单片机由笔记本的USB供电和数据输入

现在问题来了:
1:电机不转,电机里面有“吱吱”的电流声,但是无意把P2^1这个引脚的插针拔掉后,电机就转了,并且是转一会停一会,但是不会反转,又把另一个拔掉这个插上电机也转了(为何是拔掉一个就转了呢???)
2:我又把P2^0P2^1都换成P3.0P3.1引脚,上电后发现电机转了一下就不转了开始“哆嗦”了,这是为啥啊???

PS:线的连接应该是没有错误的。

网友A:
会不会供电不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供电不足呀?

电压绝对没问题,我怀疑是电流达不到

网友B:
当负载过大的时候电压也会下降的,

网友B:
当电压一下将电流也就跟着一起降了,你在系统正在运行的时候检测一下电压才知道

网友C(2014-02-16):
你的电机驱动模块怎么接的线啊,我也买了一个但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D(2014-04-2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把延时时间改为20000而不是60000,那样就会转,所以我在怀疑是不是应该是脉冲驱动而不是恒压驱动,但是我发现一个很可怕的问题,l9110s片子会很烫,延时时间越小既频率越高越烫,调到5000可能就要烧了,求用过9110s的人确定一下是不是脉冲驱动还是恒压驱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当电压一下将电流也就跟着一起降了,你在系统正在运行的时候检测一下电压才知道

我想问一下l9110是脉冲驱动还是恒压驱动

网友E: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分开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F(2014-07-18):
呵呵,H桥驱动要同时驱动一组IO,不能同一时刻端口同时出现高电平驱动,否则会造成电源短路。您的这句IN1A=0;IN1B=0; 不合适,因为开发板一般都是采用灌电流方式驱动,L9110在此时实际上A、B口同时为高电平,执行到此时,实际上电源已经在芯片内部短路了,电机当然不动作了。
若方便,将单片机IO改为拉电流方式,即IO输出端原上拉电阻接地,改为单片机输出电流方式驱动,不过仍然要注意IO口不能同时输出高电平。最好是外围电路加1个RS电路或在某个IO上加个反相电路进行保护。即当A口有高电平时强行拉低B口,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G(2015-02-04):
单片机与L9110分开供电并使电源共地就行。

网友H(2017-02-24):
电流达不到

网友H:
电流供电不足

网友I(2018-06-25):
l9110是脉冲驱动还是恒压驱动,2种驱动都可以的

网友J(2018-08-11):
你把这个前转后转分别写成两个函数,然后加个按键扫描,利用两个独立按键,一个控制前进,一个控制后退,这样可以

网友K:
朋友,我建议你使用L298N驱动,另外其实你也可以用12V驱动的电机

网友L:
检查线路连接是否正常,电源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J(2018-10-07):
双电源供电,要不就让驱动和单片机并联,

网友M(2019-10-31):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有谁问题解决了  说说怎么做管用

网友N(2023-10-09):
引用 网友K:
朋友,我建议你使用L298N驱动,另外其实你也可以用12V驱动的电机

你好,请问一下L298S和L9110S的优缺点是啥,为啥建议L298N呢?目前我正在学习做最简单的前进后退转弯的小车应该用哪个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有谁问题解决了  说说怎么做管用

我用过是驱动步进电机,没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