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的AD转换,PWM输出,lcd1602显示仿真例子

楼主(2013-12-11):
1、AD转换
2、PWM输出
3、AD输入的比例控制PWM的占空比。
4、lcd1602显示AD测试值,PWM输出占空比
5、全文注释
6、proteus仿真图。
顶一下,谢谢

楼主:
有具体要求吗?使用什么芯片,DS1302吗?

网友A(2014-03-07):
好东西啊 帮了我的大忙

网友B:
太好了,学习一下

网友C(2014-09-06):
没M了,可怜了,下不了

网友D(2014-11-25):
楼主,能帮我写个AD程序吗?是交流电压采集的

楼主:
可以QQ联系。

网友E:
你QQ是多少

网友E:
你的这个程序挺好,我试着在你的基础上改了改,但有地方不是很清楚,希望能赐教下

网友F(2015-01-23):
下了 ,先学习下

网友G(2015-05-07):
黑币哪里看

网友H(2015-06-06):
仿真和发表的图片不符,不知道怎么还有这么多人说好。

网友I:
楼主,你好。我看了你的程序,里面A/D转换时钟选择的是二分频,而外部晶振是4M,可以得出A/D转换一位所需时间TAD=2M,即0.5us,已经超出了A/D转换一位所必需的最低时间1.6us。所以本人觉得您的程序设计的不是很合理。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我看了你的程序,里面A/D转换时钟选择的是二分频,而外部晶振是4M,可以得出A/D转换一位所需时 ...

谢谢分享!!!!!

网友K(2015-08-14):
这个必须顶,…………………………

网友L(2015-09-22):
感谢楼主分享,这对刚入门的人帮助会很大啊!

网友M:
这是神马东西,lcd在哪都看不见,差评

网友N(2016-08-02):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O(2016-09-13):
仿真还得重新加东西?

网友P(2017-01-01):
刚刚试了下,1602LCD没有显示,不知啥问题

网友P: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eleted file "E:\pic\picad\main.cce".
Clean: Done.
Executing: "C:\HT-PIC\BIN\PICC.EXE" -C -E"main.cce" "main.c" -O"main.obj" -Zg9 -O -ASMLIST -Q -MPLAB -16F877A

This compiler will expire in 19 days
Compiler operating in demo mode.
Some command line options are disabled and compilation is delayed.
Register this compiler to enable these options.

Warning[000] E:\pic\picad\sys.h 9 : Missing newline
Warning[000] E:\pic\picad\main.c 125 : Missing newline
Error[000] E:\pic\picad\main.c 17 : undefined identifier: GO
Warning[000] E:\pic\picad\main.c 124 : line does not have a newline on the end
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
BUILD FAILED: Sun Jan 01 22:46:01 2017

网友P:
编译出现这样的故障代码,菜鸟请教

楼主:
这个估计是你的编译器的问题,我使用的是mplab V8.7版本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个估计是你的编译器的问题,我使用的是mplab V8.7版本的。

版主:我用的是mplab IDE V8.91版本,PICC V8.05版,编译其它程序可以的

网友Q:
很实用啊啊啊啊

网友R:
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学习例子,支持楼主

网友S(2017-03-18):
楼主这个真是我需要学习的资料啊

网友S:
楼主的资料真的是帮我了大忙

网友T(2017-04-27):
好东西,参考一下

网友U(2017-07-01):
东西值得去认真看

网友V(2018-01-12):
急需看1602的代码,我的就是不显示,只有背光。

网友W(2018-06-01):
有个例程参考,好多了

网友X(2019-01-22):
仿真没有找到lcd1602啊

网友Y(2020-04-08):
我下载出来的电路图和上面的电路图不一样啊,只有我这样吗

网友Z(2021-09-01):
谢谢分享!!!可以很好的学习下AD!

网友AA:
好程序,学习了。

网友AB:
求教楼主,我想同时检测电压 电流该怎么改进程序?

网友AC(2021-12-02):
#include <pic.h>
#include <math.h>
//#include <myfuncs1.h>
//#include <seg74.h>
#include <htc.h>
#define SEG_BITSEL_PORT PORTD                   //位选端口
#define SEG_BITSEL_PORT_DIR TRISD               //位选端口的方向寄存器
#define SEG_FONT_PORT PORTC                     //字形输出端口
#define SEG_FONT_PORT_DIR TRISC                 //字形输出端口的方向寄存器
#define DLY_MS 67
const char Seg7TableN[]={0b11000000,0b11111001,0b10100100,0b10110000,0b10011001,0b10010010,0b10000010,0b11111000,0b10000000,0b10010000};

//__CONFIG(FOSC_HS & WDTE_ON & PWRTE_OFF & BOREN_ON & LVP_ON & CPD_OFF & WRT_OFF & CP_OFF);
//__CONFIG (XT & WDTDIS & LVPDIS);
unsigned int g_ADRTable[12] = {0,0,0,0,0,0,0,0,0,0,0 };
unsigned char g_Count=0;
bit OverFlag = 0;//12位转换次数完成标志位清零;
void delayms (int ms);
void DisplayData (unsigned int iData);
void interrupt ISR (void)
{
    if ( ADIE && ADIF  )
    {
       ADIF = 0;
       g_ADRTable[g_Count]=(((unsigned int)ADRESH)<<8)+ADRESL;
       g_Count++;
       if(g_Count==12)
       {
           g_Count =0;
           OverFlag=1;//
       }
       else
       {
           GO_DONE = 1;//启动AD
       }
    }
    else
       {
           while(1);
       }
}
void main(void)
{
    //void  DisplayData();
    char i=0,j=0;
    int tmp = 0;//
    int adc_v = 0;
    TRISA0 = 1;
    SEG_BITSEL_PORT_DIR = 0;//位选端口的方向寄存器,确定输出端口
    SEG_FONT_PORT_DIR = 0;//字形输出端口的方向寄存器,确定输出端口
    ADFM = 1;
    PCFG3:PCFG0 = 0000;
    ADCON0 = 0B11000001;
    ADIE = 1;
    ADIF = 0;
    PEIE = 1;
    GIE = 1;
    for(i=0;i<15;i++)
    {
        ;
    }
    GO_DONE = 1;
    while(GO_DONE)
    {
        if(OverFlag==1)
        {
            for(i=0;i<12;i++)//冒泡法排序
            {
                for(j=i+1;j<12;j++)
                {
                    if(g_ADRTable[i] > g_ADRTable[j])
                    {
                        tmp = g_ADRTable[i];
                        g_ADRTable[i] = g_ADRTable[j];
                        g_ADRTable[j] = tmp;
                    }
                }
            }
        tmp = 0;
        for(i=2;i<10;i++)
        {
            tmp = tmp + g_ADRTable[i];
        }
        tmp = tmp >>3;//将数按照 2进制像右移动.每向右移动一位,相当于 除2的n次幂
        adc_v = tmp;
        adc_v = ((long)adc_v*5000/1023);
        OverFlag = 0;
        GO_DONE = 1;
        }
        DisplayData(adc_v);
    }
}
void DisplayData (unsigned int iData )
{
    char i=0,j=0;//
    char k = 0,NumStr[ 5 ]={0,0,0,0,0};
    NumStr[1]=iData / 1000;//取整
    NumStr[2]=iData % 1000/100;
    NumStr[3]=iData % 100/10;
    NumStr[4]=iData % 10;
    for(i=0;i<10;i++)
    {
        SEG_BITSEL_PORT = k =0X01;
        for(j=0;j<=4;j++)
        {
            SEG_BITSEL_PORT = k;
            if(j==1)
            {
                SEG_FONT_PORT = Seg7TableN[NumStr[j]]&0b01111111;
            }
            else
            {
                SEG_FONT_PORT = Seg7TableN[NumStr[j]];

            }
            delayms(5);
            k = k <<1;//把1向左移1为显示
        }
    }
}
void delayms (int ms)
{
    int i=0,j =0;
    for(i=0;i < ms;i++)
        for(j =0; j < DLY_MS;j++)
        {;}
}

能帮我看看这个程序问题出在哪里吗

楼主(2022-02-12):
请讲述你的问题,你的功能要求。

网友AD(2022-07-11):
非常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AE(2025-04-06):
OK,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