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控制电机转速为题——还是那个小白

楼主(2013-12-13):
还是51驱动L9110控制一个直流电机,用两个独立键盘控制电机的开启和停止,开启时加了个PWM调速,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NA=P2^0;
sbit INB=P2^1;
sbit S1=P3^4;
sbit S2=P3^5;
uchar A;
void main()
{
    while(1)
    {
       if(S1==0)  //此处加了个PWM调速
         {
          for(A=0;A<=255;A--)
             {
                  if(A<250)
               {
                    INA=1;
                    INB=0;
               }
                 else
               {
                    INA=0;
                    INB=0;
               }
            }
          }
              if(S2==0)
           {
               INA=0;
               INB=0;
           }
       }
}

问题是:在不加这个PWM调速的程序时,按S1键电机转动,按S2键电机停止,可是加了这个PWM调速后,按S1键开始转动后,按S2键就没有作用了,一直转动,不知道为什么?
烦请各位帮看下程序,谢谢!

网友A:
你的变量a好像没有复位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变量a好像没有复位的地方,

您说的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要复位啊,我用这个PWM程序做一个小灯亮暗调节可以用,就直接挪用到这个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