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AD转换的时候数据波动很大

楼主(2013-12-13):
问个问题哦。。。就是做红外测距写AD的时候。。。怎么能让数据显示的稍微稳定一点。。。

红外测距的电路是我自己做的。。。信号发生和AD转换用的是开发板。。。

示波器显示的峰值检波输出数据和AD转换的有点区别。。。示波器里稳定点。。波动区间不大。。但是在AD转换的时候,数码管显示的数据波动很大

网友A:
如果直接显示ad转换的结果肯定都是有波动的,有些加1减1的波动的,有些是加1减1的小波动,当采用的电源不好或者是环境存在干扰的时候可能出现更大的波动

网友A:
用蓄电池供电是最稳定的,然后在软件算法上采用多次采样取平均值的方法

网友A:
关于这个你可以搜索一下p i d算法

网友B:
电源纹波大是数据波动最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