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 定时器 组合 新人

楼主(2013-12-14):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2_0=P2^0;
uchar tt,a,num;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a=0xfe;
        IT0=0;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0
{
        if(num==2)
        {
                tt=0;
                P2=a;
                a=_crol_(a,2);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if(tt==2)
  {
          tt=0;
          P2=a;
          IE0=0;
          a=_crol_(a,1);
  }
}
为什么实现不了 按键按下后没反应啊 想了好久都没想到 求大神啊

网友A:
楼主,我想说你再看看你的单片机书
1、定时器0中num是什么,它什么时候会等于2?
2、你的按键扫描程序呢?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C:
程序不完整  楼主是想通过外部中断0来 识别按键的吧
但那里面的变量num永远不会等于2啊  所以根本无法相应按键。

网友D:
这是很简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