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你的电脑智能化

楼主(2013-12-15):
如何让你的电脑智能化
        如果你想出门,但又不想让正在工作的电脑立马关机。这样行吗?答案是肯定的,其实Windows XP的关机是由Shutdown.exe程序来控制的,位于Windows\System32文件夹中。如果你用的是Windows 2000的话,只需将Shutdown.exe复制到系统目录下一样可以实现该功能的。
        举个例子:比如你想让电脑在22:00关机,可以选择“开始→运行”,输入“at 22:00 Shutdown -s”,按回车键执行就行了。这样,到了22点电脑就会出现“系统关机”对话框,默认有30秒钟的倒计时并提示你保存工作。

        如果你想以倒计时的方式关机,可以输入“Shutdown.exe -s -t 3600”,这里的“3600”代表3600秒,也就是60分钟。
        设置好自动关机后,如果想取消的话,可以在运行中输入“shutdown -a”。另外输入“shutdown -i”,则可以打开设置自动关机对话框,对自动关机进行设置。
        Shutdown.exe的参数,都是具有特定的用途,执行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下面例出 “Shutdown.exe”程序的相关参数。
        -f:强行关闭应用程序
        -m \\计算机名:控制远程计算机
        -i:显示图形用户界面,但必须是Shutdown的第一个选项
        -l:注销当前用户
        -r:关机并重启
        -t时间:设置关机倒计时
        -c "消息内容":输入关机对话框中的消息内容(不能超127个字符)

        有没有更加方便快捷的方法呢?答案也是肯定的。我敢说,现在95%以上的中国人电脑里都装的“千千静听”这软件的。其实借助第三方软件一样可以实现电脑自动关机的功能的。方法如下:
        1,打开“千千静听”界面;
        2,在空白处右键—“千千选项”
        3,“常规”—“选项”
        4,在“自动关闭计算机”的选项前打钩
        5,然后在后面输入对应的时间
        6,“全部保存”就OK了

        既然可以让电脑自动关机,能不能让它在某一时间自动打开某一程序呢?比如说QQ。通过“任务计划程序”是可以实现这一功能的:
    “开始”----“所有程序”----“附件”----“系统工具”----“任务计划”----“添加任务计划”

        举个例子:你想在8点让计算机自动运行QQ。在上面步骤后,双击“添加任务计划”----“下一步”(如果是第一次,电脑需要加载相应的程序,可能需要等待的时间比较长)----选择相应的程序,“下一步”,如果没有就点旁边的“浏览”(记住,这里需要选择的是可执行文件,也就是一般的以“EXE”为后缀名的文件)----选择相应的执行周期和时间----输入计算机密码----“完成”
        当然,如果你还想要进行更详细的设置,那就在最后一步时,选择“在单击‘完成’时,打开此任务的高级属性(A)。”

        到这时可能会有人问:既然可以让电脑在特定时间运行某一程序,那么如果反过来,该程序之前是开着的,能不能让它规定的时间自动关闭呢?或者有人马上回答,按照前面的方法让电脑自动关机不就什么都解决吗?是的,如果电脑关机了里面的所有程序也会随之关闭的。但如果你想只是关闭一个程序而不是整个电脑,比如说,有的人只是想让电脑关闭游戏,而让它继续下载电影。
        如果是这样的话,关靠上面的“任务计划程序”是没法完成的,但又不想下载安装第三方软件。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DOC命令”+“任务计划程序”就可以完成了。比如我想在22点关闭QQ程序,而不是整个电脑,方法如下。
        1,新建一个“TXT”文本文档
        2,输入“ntsd -c q -pn qq.exe”(如果想同时关闭几个程序,再加几行,把qq.exe改成相应的程序名)
        3,保存退出
        4,重命名刚才新建的文本文档,把后缀名改成“bat”,比如“自动关闭QQ.bat”
        5,用上面的方法在任务计划程序中安排一个时间运行该文件,就是前面的“自动关闭QQ.bat”,如上所述,在此不要再重复。只是在任务计划向导的“浏览”中选择上面的“自动关闭QQ.bat”。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着是不是觉得蛮实用?自己动手试下吧。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