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函数while(1)中的变量的值不会同步到中断函数中,该怎么办?

楼主(2013-12-15):
/**********************************************************/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PWM=0x7f ;   //赋初值

char code reserve [3] _at_ 0x3b;  //保留0x3b开始的3个字节
unsigned char t;
unsigned char TT;
unsigned char count=0;
unsigned char flag;

sbit  BEEP =P3^7 ;         //蜂鸣器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 ;
   while(ms--)
   {
     for(i=0 ; i<114 ; i++) ;
   }
}

/*************T1定时器的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2_main()
{
  SCON = 0x50; //设定串口工作方式1,接收使能
  PCON = 0x00; //波特率不倍增

  TMOD = 0x20;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EA = 1;
  TL1 = 0xfd;
  TH1 = 0xfd; //波特率9600
  TR1 = 1;

}

/*******T2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main()
{
        RCAP2H=0XFF;
            RCAP2L=0x66;
        TH2=RCAP2H;
        TL2=RCAP2L;
        T2CON=0;
        IE=0xb0;
        EA=1;
        ET2=1;

}

/*********************************************************/
void main()
{

    t=10;
        TT=255;

    BEEP = 1;

    ES = 1;
    init_main();
    TMOD=0x01 ;
        TH0=0xff ;
    TL0=0x66 ;

        EA=1;
        ET0=1;

    init2_main();
    delayms(100);

   while(1)
   {

         if(t>TT)   {BEEP=!BEEP;P0=0xff;}
         if(flag==1){t=PWM;}
         if(flag==2){TT=PWM;}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PWM!=0x02)
    {t=PWM;
    flag=1;}
        TT=TT;
    TH0=0xff ;
    TL0=0x66 ;
        count++;
        if(count<=t){P0=0x00;}
        if(count>t) {P0=0xFF;}
        if(count>TT){count=0;}

}

/*********************************************************

定时器2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er1() interrupt 5
{           TF2=0;
if(PWM!=0X01){TT=PWM;flag=2;}

    RCAP2H=0xff;
    RCAP2L=0x66 ;
        t=t;
        count++;
        if(count<=t){P0=0x00;}
        if(count>t) {P0=0Xff;}
        if(count>=TT){count=0;}

}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void mm() interrupt 4
{
  RI=0;
  PWM=SBUF;
          if(PWM==0x01)
  {
    TR2=0;
    TR0=1;
         flag=0;
  }
  if(PWM==0x02)
  {
    TR0=0;
    TR2=1;
        TT=PWM;
        flag=0;
  }
}

当while(1)中的TT或者t改变时,中断函数1中的T(TT仍然为255)T和中断5中的t(t仍然为10)都不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A:
使用全局变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全局变量吧

程序中已经使用全局变量了,,,还是不行诶

网友B:
请问你中段5中的 t=t 和中断1中的 TT =TT  是什么意思,都去掉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