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看看我这还可以吗

楼主:
file:///C:\Users\zhan\Documents\Tencent Files\985862648\Image\BJW4%[_@V[V[%]ER1}0B5$7.jpg我把这个焊接反了  但是又拿不出来了  这板子还可以挽回吗

网友A(2013-12-26):
这玩意能反?

网友B:
这个反了是什么意思?
你把芯片反过来一插 就正了啊

网友C:
这个只是座子,不是芯片,反了你芯片别插反就行了

网友D:
以上各位的正解,如果实在要取,热风枪加吸锡器,注意温度不要过高!

网友E:
不用担心
1.这个不是芯片,只是插座,使用时将芯片反接就可以;
2.也可以用吸管和电烙铁拆卸,但是烙铁温度不要过高,另外烙铁与电路板接触时间不要过长。

网友F(2014-03-10):
方法就是电烙铁+吸锡器
要有点耐心

网友G(2014-07-18):
反了就反了,别取了;做个记号就行了。

网友H(2016-12-25):
只是一个芯片座,芯片别插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