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拿来写电子相册的位图显示模块

楼主(2013-12-16):
  如题,大家拿去稍微改下就可以做相册和恶搞类的程序了,不多说上代码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West.h"
#include "TransparentWnd.h"
#include "BCMenu.h"  //添加位图菜单
#include "WestDlg.h"

#ifdef _DEBUG
#define new DEBUG_NEW
#undef THIS_FILE
static char THIS_FILE[] = __FILE__;
#endif

BCMenu popmenu;  //定义位图菜单变量
/////////////////////////////////////////////////////////////////////////////
// TransparentWnd

TransparentWnd::TransparentWnd()
{
m_iAniSeq=0; //图像变化初始值
}

TransparentWnd::~TransparentWnd()
{
}

BEGIN_MESSAGE_MAP(TransparentWnd, CWnd)
//{{AFX_MSG_MAP(TransparentWnd)
ON_WM_LBUTTONDOWN()
ON_WM_CREATE()
ON_WM_ERASEBKGND()
ON_WM_TIMER()
ON_WM_RBUTTONDOWN()
ON_COMMAND(IDR_HELP, OnHelp)
ON_COMMAND(IDR_EXIT, OnExit)
//}}AFX_MSG_MAP
END_MESSAGE_MAP()

//********************************************************************************
//* CreateTransparent()
//*
//* Creates the main application window transparent
//********************************************************************************
void TransparentWnd::CreateTransparent(LPCTSTR pTitle, RECT &rect)
{
// 创建一个隐藏窗口
CreateEx(   0,
AfxRegisterWndClass(0,AfxGetApp()->LoadStandardCursor(IDC_ARROW)),
pTitle,
WS_POPUP ,
rect,
NULL,
NULL,
   NULL);
        DoChange();
}

//********************************************************************************
//* SetupRegion()
//*
//* Set the Window Region for transparancy outside the mask region
//********************************************************************************
void TransparentWnd::SetupRegion(CDC *pDC)
{
CDCmemDC;
CBitmap&cBitmap=m_bmpDraw;
CBitmap*pOldMemBmp = NULL;
COLORREFcol,colMask;
CRectcRect;
intx, y;
CRgnwndRgn, rgnTemp;

GetWindowRect(&cRect);
CPoint ptOrg=cRect.TopLeft();

BITMAP bmInfo;
cBitmap.GetObject(sizeof(bmInfo),&bmInfo);
CRect rcNewWnd=CRect(ptOrg,CSize(bmInfo.bmWidth,bmInfo.bmHeight));

memDC.CreateCompatibleDC(pDC);
pOldMemBmp = memDC.SelectObject(&cBitmap);
colMask=memDC.GetPixel(0,0);

wndRgn.CreateRectRgn(0, 0, rcNewWnd.Width(), rcNewWnd.Height());
for(x=0; x<=rcNewWnd.Width(); x++)
{
for(y=0; y<=rcNewWnd.Height(); y++)
{
col = memDC.GetPixel(x, y);
if(col == colMask)
{
rgnTemp.CreateRectRgn(x, y, x+1, y+1);
wndRgn.CombineRgn(&wndRgn, &rgnTemp, RGN_XOR);
rgnTemp.DeleteObject();
}
}
}
if (pOldMemBmp) memDC.SelectObject(pOldMemBmp);
SetWindowRgn((HRGN)wndRgn, TRUE);
MoveWindow(rcNewWnd);
}

void TransparentWnd::DoChange(void)
{
    char szBmp[20];
    //不断替换图像
    sprintf(szBmp,"WEST%d",m_iAniSeq); //合成图像名
m_bmpDraw.DeleteObject();
m_bmpDraw.LoadBitmap(szBmp);
CWindowDC dc(this);
//SetupRegion(&dc); //显示一幅位图,能显示透明背景的图片适合做动态图
OnEraseBkgnd(&dc); //显示一幅居中的位图适合做相册
Invalidate();
}

void TransparentWnd::SoundPlay(void)
{
    //先关闭原声音播放
PlaySound("WEST",AfxGetResourceHandle(),SND_RESOURCE|SND_PURGE|SND_NODEFAULT|SND_ASYNC  );
    SetTimer(2,238060,NULL); //设置播放声音时间61.08秒
//资源WAV文件的ID须加双引号,用下API函数播放
    //PlaySound("WEST",AfxGetResourceHandle(),SND_RESOURCE|SND_PURGE|SND_ASYNC|SND_NODEFAULT  );
}

void TransparentWnd::OnLButtonDown(UINT nFlags, CPoint point)
{

CWnd::OnLButtonDown(nFlags, point);

//实现无标题拖动
PostMessage(WM_NCLBUTTONDOWN, HTCAPTION, MAKELPARAM(point.x,point.y));
}

int TransparentWnd::OnCreate(LPCREATESTRUCT lpCreateStruct)
{
if (CWnd::OnCreate(lpCreateStruct) == -1)
return -1;
    SetTimer(1,5000,NULL);  //开始时的图像显示时间
    SetTimer(2,500,NULL); //启动声音播放计时器

SetWindowPos(&wndTopMost,0,0,0,0,SWP_NOSIZE|SWP_NOMOVE); //窗体总在总前面
return 0;
}

BOOL TransparentWnd::OnEraseBkgnd(CDC* pDC)
{
    CRectrect;
GetWindowRect(&rect);

CDC memDC;
CBitmap&cBitmap=m_bmpDraw;;
CBitmap*pOldMemBmp = NULL;
CFont* pOldMemFont=NULL;

memDC.CreateCompatibleDC(pDC);
pOldMemBmp = memDC.SelectObject(&cBitmap);
pDC->BitBlt(0, 0, rect.Width(), rect.Height(), &memDC, 0, 0, SRCCOPY);

if (pOldMemBmp) memDC.SelectObject( pOldMemBmp );

return TRUE;
//return CWnd::OnEraseBkgnd(pDC);
}

void TransparentWnd::OnTimer(UINT nIDEvent)
{
   switch(nIDEvent)
{
case(1)://变换图像
DoChange();
break;
case(2): //播放声音
SoundPlay();
break;
default:
break;
}
if(m_iAniSeq==9)
      m_iAniSeq=0;
else m_iAniSeq++;
CWnd::OnTimer(nIDEvent);
}

void TransparentWnd::OnRButtonDown(UINT nFlags, CPoint point)
{
CWnd::OnRButtonDown(nFlags, point);

   //添加右键快捷图标菜单(用于下拉式菜单)
  popmenu.LoadMenu(IDR_MENU);

  popmenu.ModifyODMenu(NULL, IDR_HELP,IDB_HELP);
  popmenu.ModifyODMenu(NULL,IDR_EXIT,IDB_EXIT);

  ClientToScreen(&point);
  BCMenu *psub = (BCMenu *)popmenu.GetSubMenu(0);
  psub->TrackPopupMenu(TPM_LEFTALIGN|TPM_RIGHTBUTTON,point.x,point.y,this);
  popmenu.DestroyMenu();
}

void TransparentWnd::OnHelp()
{
CWestDlg dlg;

//此对话框只显示一次
  if( !FindWindow(NULL,"关于"))
   dlg.DoModal();
}

void TransparentWnd::OnExit()
{
  DestroyWind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