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为主,引以为戒!!!多么痛的领悟啊~~~~

楼主(2013-12-16):
各位用笔记本做电源的,以后尽量不要用笔记本电源,我就用笔记本做5V直流电驱动130马达,不用不知道一用可完蛋了,现在笔记本两个USB接口都烧了,,各位,引以为戒啊!!!!

网友A:
损失真大,用一手机充电器就可以避免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损失真大,用一手机充电器就可以避免的事情。

主要是手机充电器没有适用的

网友B:
usb接口一般是不太容易坏的,你的usb接口现在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接口一般是不太容易坏的,你的usb接口现在是什么情况

插什么都没有反应,万用表测电压是0,貌似是坏了

网友C:
应该不是那么容易坏掉的,正规的设计过流时会保护,重启就会恢复正常的。

网友D(2014-07-18):
呵呵,楼主把笔记本当万能的的了,以为它是钢铁侠了;一般USB都有限流电阻的,过了保修期的话,自己打开找到地方换过就行了,贴片的。

网友E:
并联使用啊

网友F:
usb3.0  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