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题

楼主(2013-12-19):
利用LM75测环境温度设定上限30度下限20度超过限制蜂鸣器会响,将测到的温度利用串口发到上位机!!!!怎么编啊

网友A:
先要通过单片机的模数转换来获取温度,本站有一个类似的程序你可以搜索一下,只是用的温度传感器的型号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