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点温度采集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3-12-19):
我做了个l两点温度采集的,利用单总线串联了两个18B20,仿真能正常运行,但是在做的实物上面只能一个点一个点的单独采集(用的是只采集一个点温度的程序),两个点在一起采集的话采集不了,我现在想要利用两个I/O口采集两个点的温度,应该怎么做?

多路DS18B20 11.zip

网友A:
既然仿真能通过说明你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要注意一下做实验的时候温度传感器的连线不要太长了

网友B(2014-05-16):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C:
看看芯片的ROM对不对,2个串联要先读取这个的。

网友D(2015-06-04):
你的意思是用了两个IO口是吗?

网友E:
关键线索是,你实物是不是只有两点采集温度程序,还有没有其他功能。如果还有其他功能的话问题肯定出在移植的过程中。仿真通过实物基本ok,代码合并需要大量经验才能妥妥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