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P89LPC985怎么通过ISP下载程序

楼主(2013-12-19):
请教高手指点!
P89LPC985怎么通过ISP下载程序!
是不是需要什么引导程序什么的,我是通过flashmagic下载程序,老是提示波特率不正确,无法连接什么的
有高手可以给指点迷津吗?谢谢!
hndcwxh@163.com

楼主:
我的串行通信下载线是通畅的,只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引导程序之类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你的芯片已前用编程器烧写过,这样很可能已经冲掉了应该我程序,所以就无法用串口来下载了

网友B(2016-12-20):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C(2019-07-1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用的是LPC  ISP  MINI 下载器,一直连接不上,P89LPC915芯片也是新买的,求教37418465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