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秒表系统(急。。。)

楼主(2013-12-20):
具体要求:系统能够实现两位LED显示,显示时间为00~99秒,每秒自动加1,能够正确的进行加、减(倒)计时、快加、快减,可以同时记录4个相对独立的时间,通过上翻下翻来查看这4个不同的计时值。

网友A:
这个就是用普通的定时间就能实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用普通的定时间就能实现啊

可是快加、快减我都不会,能请你帮下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这里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1002751266.2.pf4ox4&id=36569586669

不是毕业设计,也不用实体器件。用仿真软件做的

网友B:
快加和快剪和正常加减一样的,只是改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