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
如何从usb接口给51单片写程序,求连接电路

网友A(2013-12-21):
用ch340 usb转串口芯片

网友A:
或者用pl2303芯片  电路图这里http://www.51hei.com/mcu/1225.html

网友B:
谢谢,pl2303也可以usb转串口,之后就可以接单片机了吗

网友B:
那网上说usb转串口后还要接rs232然后才能接单片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A:
ttl也可以啊

网友C:
我也是新人,同问!求大神帮忙

网友D:
原来是这样

网友E(2016-12-17):
可以买个下载线或者自己做

网友F:
买个下载模块也行啊

网友E:
芯片2303或340,本论坛有电路

网友G:
你在淘宝上买个USB下载就可以,也就10几元,一般开发板上都有,是CH340,

网友H:
USB转TTL模块,PL2303或者CH340,淘宝有的,推荐CH340,对PC兼容性好,像win10这些。TXD接RXD,RXD接TXD

网友I:
买个USB下载器可以了

网友J:
用CH340自己动手做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