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数字时钟

楼主(2013-12-21):
小生想做一个数字时钟,可是我只会点亮led灯,不会这难得. 要求时钟显示单元要用4个LED数码管组成,能够分别显示时钟和分钟时间;可以通过
按键,正确设置、校正显示的时钟和分钟时间;时钟显示单元的时钟和分钟之间的“:”符号用上下两个发光二极管,实现正确的秒钟闪烁功能;哪位朋
友能教我下这程序,用c51编写程序。写好可以发到我的邮箱1468878980@qq.com

网友A:
这个主要是单片机定时器的应用和数码管的动态扫描

网友B(2014-05-04):
给你一个

网友C:
哈哈,最近正在学习,网上找了很多例子。利用protues仿真能通过。不过不太完善。

网友D(2014-06-22):
哎,好难啊,好伤啊

网友E(2014-08-11):
给个烂仿真,还要我消耗2个币,楼主害及很多坛友呀

网友F(2015-06-20):
用到了按键,时钟,led模块

网友G(2015-10-12):
网上有的呀,可以去找找看

网友H(2016-05-17):
我有用液晶显示的

网友I:
介绍你去看本坛51单片机专栏上传的“模拟电子钟(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6位显示时分秒,

实例94 模拟电子钟(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rar

网友I:
先Proteus仿真一下,看看仿真演示实效。

网友I:
模拟电子钟程序如下:

网友I:
上述电路和程序引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 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欢迎咨询,zzlls@126.com

网友I:
仿真电路

网友I:
你先Proteus仿真一下,感受演示实效,包你满意。

网友H:
用1602来做比较实用

网友I:
这是一个题目。有LED显示,也有LCD显示。本题是LED显示。

网友I:
还有秒基准取自于外时钟芯片,还是取自于内振荡时钟。本题是内振荡时钟,分频后产生秒基准。

网友I:
用片内时钟分频产生秒基准,有利于对单片机计数、分频等概念的理解。

网友I:
若从使用角度衡量,用单片机实现时钟就是笨蛋,买一个手表时钟最实惠。

网友I:
本坛是学习单片机应用,不是“实用”。zl2168回答楼主慌张“用1602来做比较实用”

网友I:
zl2168回答楼主慌张“用1602来做比较实用”

网友I:
学习单片机,“时钟”是一个好题目。本坛已上传4种1302的电路、程序和仿真案例

网友I:
2016-5-3 本人上传的“开机显示PC机时间的时钟1302”(1602显示)

网友I:
2016-5-4 本人上传的“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1602显示)

网友I:
2016-5-5 本人上传的“开机显示PC机时分秒的时钟1302”(LED数码管显示)

网友I:
2016-5-6 本人上传的“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ED数码管显示)”

网友J(2017-11-25):
定时器和数码管

网友K(2018-01-07):
提供一下源码好吗?学习

网友L:
8051需要写程序吗,楼上的

网友M: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short unsigned short                       //P0,P1,P2,P3数据类型是 unsigned short  ;数值范围 :0~~~~65 63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short code display_P0[]={                         //P0 口显示内容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P0--》P3逐个堆积点亮部分的P0 流水点亮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P0  全灭等待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P0--》P3逐个堆积点亮部分的P0 堆积点亮 0x7E,0x7D,0x7B,0x77,0x6F,0x5F,0x3F, 0x3E,0x3D,0x3B,0x37,0x2F,0x1F, 0x1E,0x1D,0x1B,0x17,0x0F, 0x0E,0x0D,0x0B,0x07, 0x06,0x05,0x03, 0x02,0x01,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P0 闪烁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P0--》P3间隔点亮部分的P0 1,3,5,7 亮。2,4,6,8灭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P0 闪烁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                    //P0--》P3从两边到中间逐个点亮部分的P0逐个点亮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P0--》P3从两边到中间逐个点亮部分的P0全亮等待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P0--》P3从两边到中间逐个熄灭部分的P0全亮等待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                   //P0--》P3从两边到中间逐个熄灭部分的P0逐个熄灭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P0 闪烁//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                  //P0--》P3从左到右逐个点亮部分的P0逐个点亮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P0--》P3从左到右逐个点亮部分的P0全亮等待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P0--》P3从右到左逐个熄灭部分的P0全亮等待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                  //P0--》P3从右到左逐个熄灭部分的P0逐个熄灭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P0 闪烁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short code display_P1[]={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 0x7E,0x7D,0x7B,0x77,0x6F,0x5F,0x3F, 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 0x3E,0x3D,0x3B,0x37,0x2F,0x1F, 0x1F,0x1F,0x1F,0x1F,0x1F,0x1F,0x1F,0x1F, 0x1E,0x1D,0x1B,0x17,0x0F, 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 0x0E,0x0D,0x0B,0x07, 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 0x06,0x05,0x03,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2,0x01,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 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short code display_P2[]={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 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 0x7E,0x7D,0x7B,0x77,0x6F,0x5F,0x3F, 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 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 0x3E,0x3D,0x3B,0x37,0x2F,0x1F, 0x1F,0x1F,0x1F,0x1F,0x1F,0x1F,0x1F,0x1F, 0x1F,0x1F,0x1F,0x1F,0x1F,0x1F,0x1F,0x1F, 0x1E,0x1D,0x1B,0x17,0x0F, 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 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 0x0E,0x0D,0x0B,0x07, 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 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 0x06,0x05,0x03,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2,0x01,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 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short code display_P3[]={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 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 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 0x7E,0x7D,0x7B,0x77,0x6F,0x5F,0x3F, 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 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 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 0x3E,0x3D,0x3B,0x37,0x2F,0x1F, 0x1F,0x1F,0x1F,0x1F,0x1F,0x1F,0x1F,0x1F, 0x1F,0x1F,0x1F,0x1F,0x1F,0x1F,0x1F,0x1F, 0x1F,0x1F,0x1F,0x1F,0x1F,0x1F,0x1F,0x1F, 0x1E,0x1D,0x1B,0x17,0x0F, 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 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 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 0x0E,0x0D,0x0B,0x07, 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 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 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 0x06,0x05,0x03,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 0x02,0x01,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 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AA,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void delayms(uint ms)                                //延时子程序  {   ushort k;                                              while(ms--)   {     for(k = 0; k < 50; k++);   } }         void main(void)                                     //P0---》P3 初始状态 {   ushort i;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while(1)                                         //定义P0,P1,P2,P3,    for(i=0;i <946; i++)           {       P0 =display_P0[i];       P1 =display_P1[i];       P2 =display_P2[i];       P3 =display_P3[i];       delayms(5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