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51单片机有规律的点亮几百个LED?

楼主(2013-12-21):
想用51单片机有规律的点亮一百——————几百个发光二极管应该怎么搞啊?

网友A:
很明显光凭单片机的IO口 肯定不行
需要扩展IO口,比如可以用74HC595
另外要注意电流

网友B(2021-11-30):
一片MAX7219可以驱动64个LED(动态扫描),要多少个就级联多少片。

网友C:
这个做法,就是做LED显示屏了,成熟产品。 就是单片机+74芯片,串转并,LED转成阵列连接。

网友D:
这是要模拟电子广告牌的亮法?

有这恒心值得鼓励

网友E:
89c51的话,p0-p3组成16x16的阵列,可以点256个灯,何苦用其他芯片?

网友F:
如果不是点阵,连接导线估计得要不少。

网友G:
八年了,别提它了

网友H:
单单靠io口肯定不行,肯定得外接电路

网友I:
可参考光立方制作,很有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一片MAX7219可以驱动64个LED(动态扫描),要多少个就级联多少片。

请教一下,貌似595也可以级联,为什么用得少呢?和7219差在哪里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貌似595也可以级联,为什么用得少呢?和7219差在哪里呢

工作原理不同。
HC595 仅仅是串并转换,比较适合静态输出,如果用来驱动动态扫描LED,必须要软件上的配合定时去刷新HC595的输出。
MAX7219 以及 TM系列的 LED驱动芯片,是芯片自带动态扫描,即:如果你让LED显示 12345678, 对于这类芯片,你只要把12345678 发过去,然后只要显示内容不变的话,你就不需要再去管它了,而使用HC595的话,即使显示内容不变,你还是要通过定时期,一遍一遍的去控制HC595的输出。对于单片机资源足够,负担不大的前提下,用HC595可以很好的节约成本弥补IO不足。但是对于单片机本身资源紧张,工作繁忙,那么使用自带自动扫描功能的LED专用芯片,就可以减小MCU的负荷。虽然成本有点小贵。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工作原理不同。
HC595 仅仅是串并转换,比较适合静态输出,如果用来驱动动态扫描LED,必须要软件上的配 ...

多谢多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工作原理不同。
HC595 仅仅是串并转换,比较适合静态输出,如果用来驱动动态扫描LED,必须要软件上的配 ...

多谢 多谢  。。。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貌似595也可以级联,为什么用得少呢?和7219差在哪里呢

如果是大功率LED,必须用595和MOS等功率管驱动,7219属于LED显示屏芯片。
如果还要PWM调光,电路更复杂,并且要加多种74芯片。

网友B:
还有 WS2812B 这是一个具有256级亮度的RGB LED,1个IO口可以无限级联驱动。

网友K:
要加扩展口吧

网友L:
595可以级联,但要注意一个io口的驱动能力,多的话要在中间加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