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刚接触单片机该从什么地方入手好呢?

楼主(2013-12-21):
新人求帮忙,前几天才学的编程设计。现在还想做但是我连有什么编程都不知道....

网友A:
想学单片机编程很简单,只需要掌握以下几点:
1、首先了解一些常见单片机外围电子元件的使用方法,比如三极管开关电路,LED,数码管的接法以及操作,蜂鸣器等等
2、了解单片机内部资源的操作,比如定时器怎么玩,IO口怎么玩,外部中断怎么玩等等。
掌握了前两步 基本就可以开始编程了,单片机编程基本就是汇编语言或C语言,一般单片机初学者在课堂上都是学汇编,这样有利于了解单片机内部构造,但真正实际使用的时候,大部分都是C编程了。所以掌握C的基本知识是必要的,有了C的知识,就可以很轻松的学习C51了(针对51单片机的C语言)。

最后,告诉你一个捷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上爬,多模仿 ,多 看别人的程序
最后祝你成功
有空到小店看看  shop71676727.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tracelog=twddp(麻烦动手复制到地址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学单片机编程很简单,只需要掌握以下几点:
1、首先了解一些常见单片机外围电子元件的使用方法,比如三 ...

谢谢,您说的第一个建议已经会,之后的都没有正在学,但是还没学会。谢谢你的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