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取出来的DS18B20的序列号怎么是十六进制的

楼主(2013-12-22):
两个序列号分别是   286DAB8004000093
                           281ABB80040000F2
我现在要把ROM地址写到程序里是直接用这个数字还是要换算成其他进制的?

楼主:
我用直接读出来的这个序列号写到程序里,程序直接出了很多的错误

楼主:
来个大神啊 不要沉啊 马上就要答辩了 5555555~~~

网友A:
用16进制 写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6进制 写进去

哪几个数是有用的哪几个数是没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6进制 写进去

写成什么形式的啊  中间要用到 其他的符号么

网友B(2014-09-10):
6DAB80040000;1ABB80040000是这两个DS18B20的序列号.程序中写入试试.

网友B:
写入6DAB80040000;1ABB80040000试试.

网友C(2016-02-18):
怎么求出的序列号???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D(2016-05-18):
能把你的这个程序拷给我吗?我需要读取64位编码的程序,谢谢!